[Other] 内存条与SATAIII盘速度问题

楼主(2023-08-24):
SATA硬盘通信总线经过内存那速度与内存有一定关系有没有人试验过或者知道 影响SATAIII速度的内存频率阈值是多少(比如一个内存频率是XXXXSATAIII在这个频率能达到最大读写速度,要是用比XXXX频率低的内存速度就会减少)所以这个XXXX是多少呢 有没有大佬知道?

补充内容 (2023-8-28 09:02):
已解决项目问题

补充内容 (2023-8-28 09:03):
选个认为答的有关系的答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待思考   XP还不熟悉   这个研究的是实时操作系统

尽量走DMA就行,这样存储媒介会直接从对应控制区获得访问权直接存取

网友A:
你说的是PIO模式,这个在XP以后的所有系统默认无法使用了,如果非要计算的话其实应该算CPU到存储媒介的速度,折损不会超过10%

网友B:
我感觉内存频率和sata速度没啥关系。sata速度跟sata控制器和sata盘本身的接口协议和性能相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内存频率和sata速度没啥关系。sata速度跟sata控制器和sata盘本身的接口协议和性能相关。 ...

不是数据走的总线得经过内存吗  可能盘的速度跟内存比不起眼吧就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PIO模式,这个在XP以后的所有系统默认无法使用了,如果非要计算的话其实应该算CPU到存储媒介的速度 ...

我有待思考   XP还不熟悉   这个研究的是实时操作系统

网友:
sata的速度这么慢,还能受内存限制???

网友:
这个没有直接关系,得看总线带宽大小,主板给sata设置多大带宽,一般SATA占得很小,远不如显卡

网友:
AIDA64的内存和缓存测试可以大概知道,SATA硬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