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这个摄像头能不能连到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

楼主(2023-08-24):
我不会弄摄像头,不知道能不能连,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不管他,插上再说

网友:
海康威视的录像机支持的协议还蛮多的,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要进后台看下是不是支持,接上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一帮情况下 都支持!onvif协议 试试

网友:
手工设置的话理论上什么牌子的网络摄像头都可以接入!前提是摄像头有公用协议!

网友:
一般这种摄像头都用通用协议,海康支持很多种协议的,正常能连上

网友:
一般的网络录像机和摄像头都支持ONVIF协议。

网友:
现在一般的都行吧,我两个不同牌子的摄像头 不同日期的都能接入黑群晖

网友:
一般都是可以的,手动在添加录像机添加摄像头,协议选ONVIF

网友B:
摄像头连接线不拍一下??

网友:
先插上再说。。。。。

网友:
网线直接插入摄像头,进入web界面,设置地址和你摄像机要求的参数,然后插入摄像机搜索,我前几天弄了几个优洛克的摄像头,真的不是一般的变态,同品牌不让添加,客服有特别差劲。都不给你摄像机密码。最后进入摄像头,更改参数和坏的参数一样才能识别。(我这是连锁加盟店,交加盟费人家免费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头连接线不拍一下??

还没连,我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帮情况下 都支持!onvif协议 试试

正解,主要是你要知道密码

网友:
通电,网线连接好,如果可见摄像头IP,onvif协议添加,不见IP的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