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无线充电支架的改进

楼主(2023-08-24):
之前用办公室物品制作了简易支架

使用了后总体感觉还是不错,不过有几点不足。
1,不能移动
2,手机不能竖放
3,不能调节角度
基于以上问题,进行了改进

首先看下改后的样子

下面底板使用了金属鼠标垫,可以整体移动,解决了不能移动的问题

后面支撑,也使用了纳米胶,可以实现角度调节

下挡片用两个燕尾夹代替,增加支撑点,横放更稳定,且能够适配竖放。
金属鼠标垫上粘一个水晶头,作为竖放支撑点

计算器模拟竖放情况

计算器模拟横放情况

手机测试,非常棒,横放竖放顺利,而且能够自由移动。

网友A:
有种东西叫pvc水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种东西叫pvc水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啊

确实有一种叫PVC水管但问题是我该去哪里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一种叫PVC水管但问题是我该去哪里锯?

偷偷摸摸去锯一点   哈哈,看看谁家装修的,弄个30-40分就够了

网友B:
挺不错,水晶头都用上了,还要在夹子外面包点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不错,水晶头都用上了,还要在夹子外面包点胶

稀型704里面蘸一下

网友:
二十多就可以买一个3d打印的

网友C:
劳神费力改好了吗?

网友D:
好好地金属鼠标垫,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好地金属鼠标垫,可惜了

放那好久没用了,冰手。算是废物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劳神费力改好了吗?

改好了,不排除还要升级

网友:
思路不错,0成本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放那好久没用了,冰手。算是废物利用

是的,冬天没法用

网友:
真不错,简单暴力

网友:
充分利用现有资源,不断改进,提高使用体验。

网友E:
利用手上有的材料随机改造,能提升自己的便利就好

网友:
某宝上那么多手机支架,在上面贴无线充电的线圈就好,也不能像你这样太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手上有的材料随机改造,能提升自己的便利就好

在坛子混的,不会改两个东西说不过去

网友:
废物利用,自己用着舒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