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红米noto9 4G版通病维修一例

楼主(2023-08-24):
买了两年的红米noto9 4G手机,在一次重启时就不能开机了。

故障现象为,按下什么键手机都没有反应,插上充电器显示有150ma的电流,但这不是正常的充电电流,并不能充电。
打开手机后盖,断开电池放一天再插上,手机又能开机了,但是关机再开又不行了。网上查了一下,这种情况是该型号
手机的通病,大体上是功放供电管虚焊的问题。
网上查得,这类故障如果去小米维修站,一般做法是更换主板,大概要600多元,这个价格已超过手机原价的三分之二,
去小店修也要100多元。
权衡一下,还是自己来搞吧。网上买来一个热风枪,90元。如能修好比去小店还实惠,还能节约出个热风枪钱来。
一通折腾后,如愿以尝。整个过程中也有一点体会分享给大家。
1.手机后盖是用卡扣与机体连接的,从手机卡安装处或手机底部开始拆开较容易一些。划开缝隙后插入塑料片,沿着
   缝隙慢慢划,随着缝隙加大,可以多插进几个塑料片,尽量躲开手机按键部位,防止伤到里面的带线。
2.手机主板盖板好拆,拧下螺钉轻轻撬一下盖板就可以取下来。
3.从主板上拆下按键带线插头,屏幕插头,电池插头,天线插头,轻撬一下,就可以取下主板。
4.把主板翻过来,在一个角上有个小小的金属罩下,就是那个功放供电管的位置。
5.用热风枪380度吹个三几分钟,化锡后取下屏蔽罩,里面那个半个米粒大小东西就是供电管。点上一点焊油,用热风
   枪接着吹,要保证供电管处化锡后就可以停止吹了,待焊处冷却,清洁一下焊处。
6.冷却后先别焊回屏蔽罩,先把主板装到机器上试一下看能否正常开机。反复多开关几次,确认没问题后,取下主板焊
   回屏蔽罩。
7.把主板各屏蔽罩上原涂有散热硅脂的地方,涂好硅脂,不要多涂,然后装回机体。不知为什么,我这主板在装回机体
   时总是 落不平整,一按老是两头翘动,也找不到是哪里隔着了。来回装了好多遍才落平,各位到时可以注意一下。
8.接下来,扣上四个插头,装回主板盖板,在扣手机后盖前,再次试下手机开机是否正常。
9.最后扣上后盖,再试一下开机,修理结束。

网友:
这都行。我一般都是修完丢

网友A:
倒是上一张拆开屏蔽盖,焊接功放供电管的图呀

网友B:
具体是哪个芯片呀,图上标出来

网友:
哈哈,楼主喜欢折腾,动手能力强

网友:
修哪里了啊?

网友:
我的是5G版,好几年了没毛病,红米手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是不是应该上一个图,框一下补焊的位置?

网友:
要看里面芯片和原件图片

网友:
功放供电管在哪里?

网友:
我这是这么修理的,没有热风枪用打火机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上一张拆开屏蔽盖,焊接功放供电管的图呀

当时只顾着干活,忘记拍照片了。网上有不少修这款手机的视频,可以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哪个芯片呀,图上标出来

看这个视频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v3907017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是上一张拆开屏蔽盖,焊接功放供电管的图呀

供电管应是上面那个小方块,有视频标注成下面那个,应该是标错了。或者同款手机有两个版本,大家修时注意分辨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台相同故障,手残不敢折腾,天热正常开关机使用。还有一台却没有这个毛病,怀疑是先后批次所用焊料不同(手机上显示硬件版本一样)造成的缺陷。

网友:
有技术真好,这都能修

网友C:
前几年给好几个同事推荐了这个手机 基本上 出保都坏 真的很无语  有一个没出保坏的  售后免费换的主板

网友D(2023-12-20):
引用 网友C:
前几年给好几个同事推荐了这个手机 基本上 出保都坏 真的很无语  有一个没出保坏的  售后免费换的主板 ...

哎,小零件坏,不值钱,,如果字库,重要芯片坏了,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哎,小零件坏,不值钱,,如果字库,重要芯片坏了,怎么办?

凉拌  唉 这个机器 一言难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