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DCA ADPB488电动扳手,拆开看看

楼主(2023-08-24):
22年12月份入的DCA488扭力无刷电动扳手,带一电一充,电池已拆,看连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833-1-1.html

都说DCA主打外销,价格比蓝色东成便宜,但为什么所有蓝色东成、橙色高端东成,里面的丝印、激光刻印都是DCA呢??
正常理解应该是DCA才是爸爸,蓝色东成和橙色高端东成都是儿子呀!!

下面开始拆DCA488扭力无刷电动扳手。

鲜明的绿色DCA488无刷电动扳手,红色的DCA标识机头短小,握感棒棒哒。

DCA标识,充电式无刷冲击扳手,江苏东成机电工具有限公司,江苏启东。

打掉机身螺丝,拆掉侧盖,所有部件都出现了。磨具都有DCA标识及材料标识。

无刷电机的线径很粗,绕线规整。

拿下打击头组,很重,做工、细节优美。

打击头侧面,细节决定一切。

拿下打击盖,看到满满黄油,硕大的打击块,还有密封圈,防止漏油。

硕大的打击块。

看到一级行星减速齿,填满黄油。

打击壳里的输出轴。

这是无刷电机,6个磁极,线径很粗。

无刷马达侧面,硅钢磁体大概20mm厚,尼龙骨架。

无刷电机另一面,就激光刻印DCA标识和生产批号。

用很大力气拔出转子,依然激光雕刻着CDA的标识和生产批号。

浙江佳奔的无刷扳手开关,可调速,正反转。不知道品质咋样。

电动扳手控制板,不是DCA的品牌,不知是不是被商家换过,只有生产日期批号,大家看看做工咋样。

4颗LED显示灯,一个小按键开关,扳手开关插头都以打胶。

看着质量还是可以的,散热壳也很厚,很重。

电池线、电机线都是耐高温硅胶线,线径很粗。

最后看看无刷电机的风扇,东成的做工就是好,小小的风扇都印有DCA标识,宁波新大地的轴承。
完~~~~~~~~~~~~~~~~~~~~~~~谢谢各位!!!!
有好多人拆过各种东成电动工具,听说里面的电子元器件基本一致,只是轴承有的用进口轴承,便宜的用国产轴承,
不知道是不是这回事。反正入了几个DCA的工具和东成的工具,都很耐用,不管怎样,支持国货!!!!!

网友:
沙发,啊,第一次坐

网友A:
你打开奥迪、宾利、兰博基尼甚至布加迪,零件都是大众标的,难道大众还真成高级车了??

东成原始的就是蓝色汉字标,橙色是近几年才出的电商专供版。

最早东成出口就是蓝色汉字版本的,一摸一样,只不过汉字换成了拼音“dong chen”,之后觉得不好看,就发布了红色山寨hilti配色的DCK,定位似乎比蓝色汉字标东成还高,很火的几个新的国产无刷,DCK卖了好几年了。

DCA就是东成的廉价产品线,不论是东成的媒体通稿、还是自己的官网和公众号,都写得明明白白。

至于为什么,东成的零件要打DCA标,我猜测是两个原因
1,dca短,省地方省墨……
2,在“蓝色拼音版”扑街,dck品牌没诞生之前(好像2021年搞得),东成的出口主力就是DCA,广销东南亚、埃及、中东和南非和南美。可能为了出口,所以零件打DCA标。

另外提一句:外销的DCA,还有红色版/黑色版/红黑拼色版/橙色版(是fein那种贼高级的橙色,不是电商特供那种廉价色),比内销版的惨绿色好看的多

网友:
东成工具非常耐用

网友:
看起不错的样子

网友B:
看着做工不错,价格多少入的?近期有打算入手无刷起子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打开奥迪、宾利、兰博基尼甚至布加迪,零件都是大众标的,难道大众还真成高级车了??

东成原始的就是蓝 ...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做工不错,价格多少入的?近期有打算入手无刷起子机。

248一套,一电一充,纸盒装版本

网友:
看着不错,油真多

网友:
DCA=东成啊。

网友:
东城工具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感觉DCA外壳这配色比东成蓝色好看,之前关注过一段时间DCA的2055,感觉性价比超高。

网友:
看起来就敦实,应该耐用,打击头和齿轮箱内用的貌似钙基润滑油,高温下容易化,遇水容易变质。

网友:
东成的这个配色第一次见

网友:
除了著名的左手锯没有dca黑绿色,其他都专门选的这个DCA,感觉比蓝黑好看

网友:
这价格,还是很香的。

网友(2024-07-20):
跟蓝色的一模一样 只是标识不同

网友:
我买的都是东城的, 质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