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也不用频繁给感应灯充电了

楼主(2023-08-24):
以前撸了好几个感应灯,但是一般撑不了多久,得经常充电,或者用久了电池就鼓包,刚好有多余的18650电池,于是就给感应灯加大容量电池了。

感应灯用的电池一般也是3.7伏,只是容量很小,而且这种便宜感应灯一般也没啥充放电保护模块,电池久了容易坏,于是换电池时顺便外接了个tp4056充放电一体带保护功能的。

10厘米的感应灯刚好能放两个18650电池,直接用热熔胶给固定即可,换好后整体体积就变大了,也变丑了些,但更实用了,反正这种感应灯一般放着就不会再动。

两个18650并联可以加大容量,算是闲置利用了,这样应该可以撑几个月不用充电了,电池没电了也可以弄个充电宝充直接充。

网友:
很实用的改造

网友A:
我比较懒,直接用了之前论坛积分交换的智能插座来定时充电,每天冲个1小时,电池没鼓包也用得正常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比较懒,直接用了之前论坛积分交换的智能插座来定时充电,每天冲个1小时,电池没鼓包也用得正常没问题。 ...

智能插座自己浪费的电都用灯用的电多。。不需要用电池了,直接用交流电就好了。

网友:
这样一改充一次电真得用好几个月了,确实很实用。

网友:
改装的目的就是实用,虽然美容不过关但重在不用担心经常充电。。。

网友:
用的频繁的话也就两个多月…

网友B:
不错啊,不过用18650的电池座可能更好,会好看一点

网友C:
为什么不把电池放到灯里面呢,理论上这种灯里面应该是可以放下电池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把电池放到灯里面呢,理论上这种灯里面应该是可以放下电池的吧

放不进去的,里面试过14500锂电池都放不了,电路板其实是卡在中间的,壳的高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不过用18650的电池座可能更好,会好看一点

直接用的笔记本拆机电池,里面刚好有一组并联点焊好的,就没用电池座了。自接用电池座会美观些

网友:
这也太难看了。

网友:
实用是实用,但是确实丑。

网友:
除了丑,其他都是优点

网友:
我买的100mm的感应灯都是原装电池,充一次使用一个月以上,真没必要这样改,丑
那种圆形的我改了两块德赛的电芯进去,没改外观,用几个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