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儿童车热过载保护器拆解

楼主(2023-08-24):
      儿子电动摩托车一直放在门口留着小区孩子玩,车是朋友送的二手,当时过载保护器触点烧蚀了不能用就摘掉了,原6伏铅酸电瓶也被5并2串18650动力锂电池代替,速度续航带载能力有了很大提升,不过最近偶尔有大孩子骑着玩,时间久了变速箱齿轮过载掉齿坏掉了,前几天买了齿轮顺便把过载保护器还原上!
驱动电机

塑料变速箱

齿轮间隙大了,负载大刘过齿
5安热过载保护器外壳用三个铆钉铆接

拆开后内部

动触点接触部分黑了不导电,砂纸打磨一下

用螺丝封装一下继续用

接触电阻60毫欧

凑合用吧,比没有省心一些!
        儿童电动车电流过载保护器的工作原理:是靠金属片的受热变形断开触点来工作的!在和金属片连接的有一个加热丝,也就是说这个加热丝和金属片是串联的,一般这个加热丝都放在金属片的下端,目的是传热快!
       当有大电流流过加热丝和金属片时,加热丝和金属片都会产生热量,这些热量让金属片变形,断开电路!当温度降到恢复温度后 金属片与触点接触,恢复供电!

网友A:
纯物理过载保护吗

网友:
双金属片的过载保护开关。高端排插常见。

网友:
两串比原来6V电压高多了,电流大更容易过载

网友B:
电机有点小啊

网友:
我儿子的车我直接上三串18650

网友:
380电机这车子也没啥力气,一般用550的比较好

网友:
那根线是干嘛用的,没看懂呀

网友:
有些儿童车连保护也没有 开关钥匙发热烧糊

网友:
这电流过载保护器关键时候还是有一定作用。

网友:
类似于温度保险

网友:
估计楼主用得多,也就几岁小孩玩,大了就不玩了。虽然这种塑料齿轮质量一般般,但用个几年还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物理过载保护吗

对,纯物理过载保护

网友:
小孩子的电动玩具车,电机小点,双金属片过流过载保护虽有点用,损耗也不小!

网友:
有保护安全点

网友:
给儿童车换全金属优奈特电机总成,胖的大人一点不坏。热过载保护器用PPTC自恢复保险丝替代,省的手动恢复。

网友:
过流保护数值应该是个估算值。
触点氧化层去掉,继续用还省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有点小啊

孩子小够用了,大孩子骑也够用

网友:
插排的过载保护有个凸起,需要手动复位,这个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