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奥迪A6L空调压力传感器拆解(DE-CY1)

楼主(2023-08-24):
别人换下来的奥迪A6L空调压力传感器拆开看看

网友:
得上显微镜看

网友:
这种小物件,需要微距拍照,上显微镜最好

网友A:
你应该留着攒一台车

网友:
中间圆的三根银线联的是核心

网友:
传感器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呀!

网友B:
还是没看出压力感应原理

网友:
拍个微距看看

网友:
的确应拍个微距看看,但也不懂

网友:
留着攒一台A6L

网友:
这个电路板拆下来再装回去还能用吗?

网友:
铆接的你如何无损拆开的

网友:
快买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留着攒一台车

不用拿这个。带着汽车尾气到白沙瓦,巴铁兄弟都能给你攒台车出来

网友:
原厂件都很贵

网友:
黄色的覆盖着芯片?

网友:
查到是什么问题了吗??能不能修复??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它就是胎压传感器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没看出压力感应原理

肉眼是看不出原理来的,但是归根结底,这种压力类型的传感器,不管是液压也好,气压也罢,他们的原理都是和电子秤是一样的。也是通过一个应变片,借助电桥,测量力的变化,通过各种计算输出不同的信号对应不同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