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到手就拆一个做工用料很不错的普彩定时开关

楼主(2023-08-24):
工用料很不错的普彩定时开关

楼主:
再补一张图,

网友:
这是又有车了?

网友A:
定时插座有时确实需要,不过感觉纯机械的合适些

网友:
一直用定时开关控制路由器。

网友:
用料不错,有些场合很适用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拥有。

网友:
这定时方式简单粗暴啊

网友:
普彩我都用了六年了,确实是质量好,家里前后买了三个,主要是用来定时充电和疫情期间紫外消毒用

网友:
一直用最便宜机器的

网友:
比机械按钮的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时插座有时确实需要,不过感觉纯机械的合适些

以前金属齿轮机械耐用,后来塑料齿轮有时偷停。楼主倒计时插座改进版设计,从1键只能增加循环,变成2键加减。

网友:
这个做工确实不错,不知道价格多少

网友:
最大99分钟?

网友:
产品设计和用料都还可以。

网友:
就是怕功率稍大点会烧

网友:
机械定时器最长120分钟,15A的(建议用在5A以下避免触点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