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系统引导失败报0xc000000e解决办法一例

楼主(2023-08-24):
症状:
  系统使用“一键还原软件”GHOST备份C盘,手动中断后,再进系统报0xc000000e,如图:
  注:已经尝试过引导修复,还是一样。

解决办法:
  经检查发现原来是系统所在的磁盘处于脱机状态使用磁盘管理软件改为联机后重启电脑正常引导并进入系统。如图:

  分析:因为磁盘处理脱机状态,所以系统在引导的时候找不到要引导的设备,从而报0xc000000e错误,信息也明确提示了设备不可访问。
  注:于是想把磁盘状态改为脱机来重现该问题,事实证明手动改磁盘状态为脱机后重启电脑磁盘会自动恢复为联机状态,也就不影响系统的引导。

特别说明:
  本人秉着分享经验和技术知识,为了让看官们更容易理解,收集图片,PS图片,文章编辑出来不易。
  明眼人一般都看得出,有些图片肯定不会是现场图片,图片的目的只不过让看官们更容易理解,而偏偏在我这帖子里遇到了这样的人中龙凤,抓着图来说事,搞得我不得不反复编辑了几遍DG这张图。

网友:
重装系统吧,

网友A:
引导问题,信息太少...

===========

网友B:
手动中断只能重新安装了吧

网友C:
用PE进去修复,或者是重新系统恢复操作一遍,让它不要中断。

网友D:
啥时代了还用GHOST备份……

DG打开磁盘,修复一下引导记录和EFI分区,然后重建BCD就好了,实在不行重装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时代了还用GHOST备份……

DG打开磁盘,修复一下引导记录和EFI分区,然后重建BCD就好了,实在不行重装系 ...

首先感谢你的回复。
然后告诉你重装系统也一样,不是什么问题都是靠重装系统就解决了。
不过还是要提醒你下,仔细看文章,张口就来的习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PE进去修复,或者是重新系统恢复操作一遍,让它不要中断。

修复引导不行,重装系统也不行。

楼主:
重新系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导问题,信息太少...

===========

算是不少了吧,怎么出的问题描述的清清楚楚了,不光是一张图片啊。
主要是还没有哪位遇同样的大神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 错误代码修复工具试试https://soft.360qnw.com/coderepair/index.html?source=baidu&unitid=6549223234& ...

系统都进不了。这东西有用?

网友:
只能重装系统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算是不少了吧,怎么出的问题描述的清清楚楚了,不光是一张图片啊。
主要是还没有哪位遇同样的大神路过。 ...

你觉得不少,你觉得描述清楚了,但实际以定位问题来说还差得远,不然早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不少,你觉得描述清楚了,但实际以定位问题来说还差得远,不然早解决了... ...

是解决了,正想着怎么关贴,然后重新发解决贴。

网友F:
这个就是修复引导能解决的事,修复不了是因为有其他残留,修到那个残留了

需要用DG看下分区情况,再用Bootice查看其他可能有BCD的地方,这个报错的BCD实际上是不是指向不存在的启动盘,这个BCD在哪里,实际上应该在哪里,能否删了这个并激活对的那个,或者Bootice把这个指向正确的启动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解决了,正想着怎么关贴,然后重新发解决贴。

直接编辑说咋解决的就行了,让别人也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是修复引导能解决的事,修复不了是因为有其他残留,修到那个残留了

需要用DG看下分区情况,再用Boot ...

你这个方法算了靠边了,仔细的话应该可以搞定。
已经解决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动中断只能重新安装了吧

做的是备份,再怎么操作按理来讲也不影响源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