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数码表反应迟缓难道是它本性

楼主(2023-08-24):
以前用指针表居多,操作起来也顺畅,反应极快,因内阻低,又是平均值,已不适用于现在的电路测试,现在普遍用数码万用表,我用过几款数码表,精度还可以,但就是反应慢,最近买了块胜利888,小巧玲珑,外形可爱,可使用起来让我无奈,测元件要等很长时间才显示,这难道是数码表的通病。希望大神们能介绍几款测量速度快的,中等价位的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
胜利888,小巧可爱又让你无奈

网友A:
胜利888:人家辣么可爱了,你不能忍忍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胜利888:人家辣么可爱了,你不能忍忍麽

就是太可爱,所以不能忍

网友:
速度快点的一般价格也会很美丽,UT139B的速度不知道能不能接受

网友:
感觉罢了。数字表的速度是指针表没法比的…。。。

网友:
如果只在乎速度,不在乎其它特别是荷包的话可以考虑3458
100,000读数 / 秒,4.5位
50,000 读数 / 秒,5.5位
6,000读数 / 秒,6.5位
60读数 / 秒,7.5位
6 读数 / 秒,8.5位

网友:
数码表与指针表各有特点,各人习惯吧

网友B:
动态变化还是指针有优势

网友:
数字表反映并不很慢,只是自我感觉,指针表是你感觉到指针爬上去很直观,到稳定的时候时间也是一样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动态变化还是指针有优势

你能从指针表的摆动程度估计出指针表的灵敏度,信号源的幅度和阻抗特性,表头惯性三者贡献的相对程度,从而推测信号实际特性?

网友:
其实现在的产品,基本上都差不多,只要功能满足使用需求,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是指针表,数字表,数字电桥集合用,数字表低端是比较慢,我喜欢4位半的,现在指针表十多个,数字表按键的一个,4位半的一个,台表4位半一个,5位半的2个。10k手持电桥一个,主要测量电容器老化,品质,更低的电阻。指针表用指针表的好处,数字表用数字表的优点。一些测量还是需要电桥。

网友:
速度与价格是成比例的!

网友:
钱到位,速度就刷刷的

网友:
这个优势,说到底其实并不是反应灵敏,论速度,数字表完全碾压指针表,不夸张的说,都不是一个数量级!
但是,问题在于,大脑观察一个简单指针摆动太轻松了,再加上指针是机械运动有一定的惯性,它可以把一个变化不是很快的信号,向放慢镜头一样放给你看,而大脑观察数字的快速变化,几乎不太可能,再快点别说思考记忆了,人眼都跟不上速度了!
但是数字读数转换成图形,比如曲线变化,对人观察就友好了,效果也绝对比指针表直观!而且能完整呈现一段时间的变化!
常见的数字万用表模拟条,每秒几十次,你可以给指针表一个十几到几十赫兹的信号,你看指针还有明显摆动不?此时,模拟条还可以清晰的呈现信号变化!
所以,这不是速度或者灵敏度问题,而是跟人的交互体验问题!

网友:
并不是所有的都这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能从指针表的摆动程度估计出指针表的灵敏度,信号源的幅度和阻抗特性,表头惯性三者贡献的相对程度,从 ...

要说那些只会用指针表的是抱残守缺可能有些过激,但这么多年我还真就没见过几个把指针表用到了这个境界的,而且大部分抱住指针表不放的甚至都不知道我这问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到了这个境界的几位也是没有数字指针的门户之见。

网友D:
速度快的,ut136b+看看行不行
体积大,速度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速度快的,ut136b+看看行不行
体积大,速度快

136不适合电路测试适合跑个线测量电压主板显卡维修,有些地方自动挡转换不过来,手自一体的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