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运宝儿童理发器刀头维修

楼主(2023-08-24):
孩子出生时买的,陶瓷刀头,为了便于快速补能,特意选的干电池款,用了11年了,最近发现刀头异响,拆开简单维修

正面

电池仓,标签下两颗十字固定螺丝,电池是在坛友的优惠购帖子里买的

陶瓷刀头及刀架,可以看到本来应该被压下的固定弹簧弹起了,原因是中间的固定塑料夹老化开裂断掉了(红线是弹簧本来的角度)

网上有卖替换品,十几块,急着用,先试着修修,目标很简单,能固定压住住弹簧中间段就行,不能影响上层刀头的往复运动,用烧热的缝衣针烫孔,回形针掰直穿孔,十字交叉固定

反面

固定好弹簧,装上刀头,滴上润滑油

准备安装,可以看到理发器的另外两颗固定螺丝

装好了,有点丑,但是使用正常,成功应急

再坏了直接换新吧

网友:
不丑,你不讲的话还以为是原厂的。

网友:
我晕,我二个易简的刀头都是这个塑料卡的地方断了,都扔了,
脑子是个好东西。

网友:
成功救活了

网友:
不丑,不说的话,还以为是原装就那样的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推的时候不是平面可能会有点特别的感觉

网友:
这个里面比较简单

网友:
不丑,不丑,不丑,

网友:
用了11年了,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错,也有一个用了快10年了

网友:
算老产品了,能用十多年不错。

网友:
应该换新的了

网友:
厉害,刀头都能修

网友:
完美修复,可再用十年。

网友A:
换新刀头吧!别伤着宝宝头发。

网友B:
这个维修思路巧妙啊,反正理头发的时候刀头还会再套一个盖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新刀头吧!别伤着宝宝头发。

用了11年了,孩子快12岁了,长成了大宝宝,理发时刀头不是紧贴皮肤,外面套的有塑料卡扣的限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维修思路巧妙啊,反正理头发的时候刀头还会再套一个盖子的

是的,理发时刀头不是紧贴皮肤,外面套的有塑料卡扣的限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