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keil c51的版本是不是不支持代码提示补全功能?

楼主(2023-08-24):
如题如图,下的是最新版,没有这个下图左边选项设置,按照网上的法子,又下了ARM的版本,替换了UV文件夹,这个设置选项它是出来了,可是输入代码没有却提示,快捷键也没反应,其他设置是没问题的,服了,会不会是只支持ARM的??新建个at89c51的工程,然后这个设置又空白了?有没有,大婶,可解答下?
网图…

网友:
是的,太老了,换吧

网友A:
早点换vs cod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早点换vs code

设置字体还要知道字体名称、手动填,都不知道巨硬的攻城狮脑袋是不是被某种动物踢了。

网友:
是的,语法提示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点换vs code

已经在换了…主要是keil软件调试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字体还要知道字体名称、手动填,都不知道巨硬的攻城狮脑袋是不是被某种动物踢了。 ...

最终结果都是如linux那样改配置文件,估计是这样原因呢

网友:
如果用keil C51,就用Visual Studio Code+keil。如果用keil MDK,觉得用Visual Studio Code+keil,有点不太好,编译后下载又得用下载工具,不如直接keil MDK,可以直接点击下载。

网友:
Keil这蹩脚软件可不能和微软的东西比,就知道宇宙第一IDE有智能代码补全

网友:
学习学习,不知道那个软件好

网友C:
换Visual Studio code吧,使用起来效果确实不是一个数量级的。Keil就专心的让他编译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Visual Studio code吧,使用起来效果确实不是一个数量级的。Keil就专心的让他编译吧。 ...

vs code也可以编译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vs code也可以编译烧录

用了一早上,也还行吧,vs code配合Keil Assistant使用,目前每次我打开一个工程,一些放在keik安装包下的库文件,include时会报错,每次我都得加配置,除了把它拉到工程下,还有其他方法嘛?

网友:
可能是你没配置好

网友:
代码提示必须是TKStudio+Keil,好用到飞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s code也可以编译烧录

我主要用不太习惯vscode的编译,其实他也是调用别的编译器。而且他和keil同时用没有影响,STC8还支持在线调试,所以我就在VSCOde改代码,keilc里调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早上,也还行吧,vs code配合Keil Assistant使用,目前每次我打开一个工程,一些放在keik安装包下 ...

我是vscode+EIDE直接导入keil的工程,用起来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用不太习惯vscode的编译,其实他也是调用别的编译器。而且他和keil同时用没有影响,STC8还支持在线 ...

keil里面编译按F7,烧录按F8,vs code里面默认的编译也是按F7,烧录可以手动修改成F8。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一早上,也还行吧,vs code配合Keil Assistant使用,目前每次我打开一个工程,一些放在keik安装包下 ...

Keil Assistant要用上一个版本的,最新的版本有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