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而不凡、新宠在手:务本猫头鹰X3手电

楼主(2023-08-24):
手电也运用了仿生学,将功能变得更丰富、将作用变得更强大、将外观变得更可爱、将多种光明掌握在手掌心。这就是WUBEN务本新推出的EDC手电X3猫头鹰!

为什么要叫猫头鹰呢?因为X3模拟了猫头鹰的一双大眼,更重要的是模拟了猫头鹰可以旋转的脖子,做到了转头180°,实现了不同角度的照明连续变化,用起来更得心应手,光之所及,世界尽收眼底。

可以说X3浑身上下都是亮点,从内到外都有特色。感兴趣的老铁,咱们一起来聊一聊。

百变造型,转头看世界
先挑最新的功能说,X3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灯头可以旋转,灯头与灯体的接触面为45°倾角,可以停留在0°~180°之间的任意角度,实现不同方向的照明。

旋转为中心转轴连接,内部做到了密封防水,灯头边缘有明显的旋转标志,按照箭头的方向发力转动,就能实现猫头鹰的转头,简单方便灵活。

转轴的铰接阻尼适中,单手也能轻松转动。到手后,我拿着X3不停地转了几十次,十多天下来转了不下两百次,没有松动活动的现象,保证了持久的耐用性。

正面向前,就是猫头鹰的状态,X3就是一只拐角灯,出光方向与灯体呈90°,自由放置使用就是一只定点照明工具。

旋转半周,灯头向前,就是正常的手电使用形态,光线沿灯体中轴线的方向,方便手持使用,照亮前方。

将X3灯体位置固定,旋转灯头至任意角度,就能实现不同方向的照明,可以在各种复杂的位置使用,确保光线照到使用者最需要的地方,猫头鹰又成了一盏灵活的工作灯。

专属房间,小巧又便携
X3的包装就很有诚意,精致的双翻盖硬质纸盒,磁力吸附,WUBEN的LOGO刚好作为闭盖使用,整齐划一;两侧的三角形缺口,方便用手开盖。

配件丰富,放置整齐,包括X3猫头鹰一只、充电仓一个、手绳一条、说明书一份,到手开箱就能使用。

X3突出的特点就是小巧轻便,方便每天都能带在身上,随手就能掏出来使用,这才凸显了EDC装备的意义。

测量一下,X3的重量刚刚好三个6,拿在手上轻若无物,放在包里不觉沉重,摆在桌角便于随时欣赏,符合EDC的使用定位。

X3为长方体造型,最大的高宽厚尺寸约为:70×35×21mm,迷你身材才让人有携带的欲望,而且放在哪里都不占空间。

身材还有设计特点:底部突出的,就像猫头鹰的大长腿被羽毛覆盖变成了小短腿;两侧内收,还是只苗条的收腰小宠物,两只大眼炯炯有神。凹凸立体造型,给人比较强的视觉冲击力,也带来更好的防滑手感,兼顾颜值与实用。

务本为X3标配了一只收纳仓,三围尺寸87×46×41mm,可以妥帖将猫头鹰放入其中,方便随身携带、随处摆放,不怕丢、不怕摔、不怕碰。当然了,还有其他更大的功能,后面再介绍。

这样,猫头鹰就有自己的家了。收纳仓为工程塑料材质,具有良好的韧性、较大的强度、耐冷热特点,四周都是曲面过渡,不会刮伤物品。开口为聚碳酸酯的翻盖,并且设计有一个开窗,同样也能实现180°旋转开合。

WUBEN还为X3标配了一条高品质的宽手带,通过快挂与收纳仓底部连接,平时用手拎着X3及收纳仓不怕掉落。手带宽度13.5mm,表面是尼龙软性材质,具备良好的触感。

荧光材质,还有指示灯
X3的灯头为铝合金材质,保证了最佳的散热性,以及高强度和轻量化。灯体外壳应该也是聚碳酸酯,耐磨防刮,半透明可以看见内部结构,这也是猫头鹰的一大特色,有白色、绿色、蓝色、黑色共4色可选。

特色就在于,壳体材料内部掺有荧光料,经过强光或者紫外线激发后,猫头鹰就变成了夜光猫头鹰,更具观赏性。

除了观赏之外,实用性就在于方便定位,弱光环境下,X3的夜光功能可以长时间保持,就相当于定位指示,循着绿光就知道猫头鹰的所在。

另外,灯体内部两侧还有蓝色指示灯,也是弱光环境的一种指示。由于蓝灯耗电量较大,所以不能单独开启,主灯点亮也将同步点亮。

功能照明,红白双光源
猫头鹰肯定有两只眼睛,在X3上则体现为不同的功能。左右两颗LED光源,右侧是三星LH351D,这是一颗高显色灯珠;右侧是流明纳斯SST10红光光源,鸳鸯眼别具特色。

灯头表面采用一体式导光透镜,这也是EDC手电最常用的方式。左右为全反射透镜,可以看出表面呈规则的几何钻石切割,呈环状清澈透明,中间采用雾面设计,可以让光线形成漫散射的特点。

白光红光几乎都呈180°的出光效果,中心聚光光强高、亮度大,四周泛光,出光亮度均匀对称、不偏不倚,不但更亮,而且效果更好。这就是透镜能够缩小灯头体积的体现。

两颗灯珠都采用恒流调光驱动电路,这是目前最高效率的驱动电路,各个档位都没有频闪,视物更舒适、久视不劳累。

红光在可见光谱的波长最长一端,具有很好的穿透性,雨雪雾天气能够提高分辨性,猫头鹰的红光高亮有80lm,照明范围大,照亮30米不成问题,具有广泛的用途。

而且红光可以有效保护人眼的暗视力,晚上起夜或者照看小宝宝,打开红光1lm低亮档位照明,既能看得清,又不伤眼睛,太合适了。而且也适合黑暗中的阅读,尤其是在户外看路书、地图等,非常合适。

白光同样有1lm的超低亮度,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手电功能,晚上使用,眼睛不需要适应,而且X3的大范围照明没有刺眼的反光,用着非常舒服,作为夜灯使用非常合适,停电了或者在黑暗处找东西用非常合适,光照均匀不刺眼,适合居家常备。

白光的最高光通量也有700lm,实际使用起来,它的光照距离能够达到100米左右,而且大泛光照明效果,由近及远都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特别是这颗灯珠的显色性确实比较高,户外使用对颜色的还原比较真切,不似冷光那般生硬,而且照明布光的效果非常均匀,照明使用眼睛很舒适。

作为EDC照明产品,最方便的就是临时起意去户外,反正猫头鹰就在包里,觉得亮度不够,随手取出来就能照亮,在陌生的户外环境看得清就不会发生危险。

EDC的方便之处就在于随身携带,随手掏出来就能使用。楼道灯刚好坏了,摸黑下楼梯,随手就能掏出猫头鹰,光照范围比较大,而且是高显色,楼梯看起来很清晰很立体,不需要最高亮度足以保障足下安全。

操作简单,显示很明确
与出光方向呈90°设置的是X3的控制面板,包括一块OLED显示屏和操作开关。我发现一个细节,圆形开关并不是同心圆环纹,而是细密的螺旋纹,可以提高按动使用的手感和稳定性,操作控制方便、换挡逻辑简单易。

键下为电子开关,键程大约为1mm左右,触发有清晰、清脆的手感。键帽直径约9mm,手指能将灯体抓得更稳,无论灯头朝向,拇指还是食指按动开关都比较方便。

显示屏为10×5mm尺寸,正显清晰,可以显示当前档位等级、光通量数据、电池电量等信息,与开关在同一平面,操作的同时就能知道相关信息,方便使用者随时掌握。

X3操作起来很简单,关机状态,单击开启白光,长按开启红光,具有档位记忆;开机状态,长按开关实现换挡;再次单击开关,关闭手电。白光有4个档位,低亮1lm—中亮50lm—高亮150lm—极亮700lm,红光两个档位分别是低亮1lm—高亮80lm,可以很方便选择到合适的亮度。

关机或者处于白光状态,快速连按两下开关,将直接开启700lm最强照明模式,猫头鹰将在第一时间发出最大能量,给你最强照明。

任何状态下,快速连按三下开关,猫头鹰就开始快速眨眼,而且是快慢变频模式,700lm的爆闪,足以实现自保;再次按三下开关,进入150lm的SOS模式,户外使用的应急功能之一。

除此之外,X3的开关尽可能做得不突出于灯体表面,也可以减小被钥匙、被包内混放物品误按压开启的几率,实现了物理防误触功能。也可以快速连按4下开关,实现锁定,彻底避免误碰开启。解锁同理。

如果你不小心快速连按了5下开关,那么也没关系,这就是开启或者关闭蓝色指示灯,再也不怕费电了。

满电待机,快速充放电
X3内置一枚1000mAh的聚合物锂电池,最长续航时间可以达到50小时,700lm极亮档位可以坚持半分钟降档,并持续使用1.5小时,性能确实在同级产品中算是佼佼者。

收纳仓同时也是储电仓、充电仓,具备3000mAh的电量,可以乘坐飞机,而且还有Output功能。

充电仓下部有个橡胶密封塞,内部是一个TYPE-C接口和一枚开关,盖上胶塞也可以操作按动,设计很贴心。

重点介绍一下X3的手带,这竟然是一条充电线,通过两个卡扣与快挂相连,而且内部是25厘米唱的刻度尺。手带、线缆、软尺三合一,必须点赞了!

充电仓也能支持5V2.3A放电,就是一个充电宝,这也是我最近去户外总喜欢带着猫头鹰遛弯的原因,一物多用,值了!

猫头鹰的两只脚为镀金铜触点,这是充电的电极,可以减小接触电阻,保证快速供电充电。

只要将猫头鹰放回家,底部接触充电桩,就能自动开始充电,充电时显示屏会显示充电进程和电量百分比,直观清晰,大约半个小时左右猫头鹰就吃饱了。

充电过程,也不影响猫头鹰正常工作,加上半透明外壳的作用,进一步增加了柔光效果,高显色的亮度更均匀、更柔和。

日用防水,使用方式全
X3选材上乘、加工装配细致,密封效果好,防尘防水能力达到了IP65标准,我加大测试强度,直接让猫头鹰去小溪里洗个澡,完全没有进水也不会损坏,日常使用更是随心所欲不用担心了。

猫头鹰的两只脚带有强磁性,可以牢牢抓住铁制品,放到哪里都能吸附使用,在车间、厂房、仓库、机械操作等方面用途更加广泛。

猫头鹰背面还固定了一个宽大的不锈钢镀黑抱夹,弹性韧性都很好,加持厚度约为3mm,可以放在腰带、帽檐等位置,拓展使用功能。

我更喜欢将猫头鹰挂在背包胸带上,将灯头转向前,刚好变成一个背包灯,方便操作,也能解放双手,有猫头鹰作伴,真是实用又方便。

总的来讲,WUBEN 务本X3猫头鹰,特色鲜明浑身都是亮点,不但颜值高、性能也强,双光源、屏显、多功能手绳、夜光外壳,还有位置指示灯,轻便小巧,确实是EDC照明装备的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