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各位,角阀太紧拧不下来咋整啊

楼主(2023-08-24):
大量角阀都设计成圆的,没一处六角或者平头的地方。品牌货其实无所谓,裸装,手拧即可。

路边五金店货色,公差大,全靠生料带,安装的时候还拧得特别紧。多年之后上了锈,完全拧不下来。

管子钳应该有用吧?可惜大晚上的,我手头也没有。

现在插铁棍,用榔头敲,依旧纹丝不动,角阀还整肛裂了。

咋办?大夏天不能断水啊。

吹风机大法已经试过,无效。

网友A:
如果是图中右边那个拧在墙上的螺丝太紧,可以用棉质的厚毛巾缠在外面拧试试。

网友B:
反正角阀坏了,锤子对着角阀把手往里面敲,我们松螺丝都是这样的,敲几下螺丝尾部,然后就松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C:
用个大开口扳子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角阀坏了,锤子对着角阀把手往里面敲,我们松螺丝都是这样的,敲几下螺丝尾部,然后就松了 ...

锈迹斑斑,我担心把内丝砸坏了啊,虽然说手头有4分丝锥,但是毫无修复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个大开口扳子就行

是个方法,卡住出水口拧。

但是手头没有啊

网友:
用个大开口扳子大力出奇迹

楼主:
没地方着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图中右边那个拧在墙上的螺丝太紧,可以用棉质的厚毛巾缠在外面拧试试。 ...

估计没用啊,地方也局促,缠了毛巾扳手都施展不开了

网友:
没有工具要修复很难的

网友:
如果图中向下的外丝接口还能拧上螺母,找个有外丝的三通或者外丝接头拧上去,增大动力臂。用毛巾裹上也是为了增大摩擦力增大动力臂。
没有扳手找个大力钳,或者鱼口钳,或者老虎钳。

网友:
找个棍状物捅到出水囗

网友:
铁钳子有吗?有点话,可以试试拿铁钳子的把手,插入出水口,慢慢暗自用力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角阀坏了,锤子对着角阀把手往里面敲,我们松螺丝都是这样的,敲几下螺丝尾部,然后就松了 ...

见到很多维修师傅也是这样的操作。

网友:
我都是用劳动牌活动扳手卡住出水口随便扭

网友:
用手确实比较难拆卸,用大的扳手卡住侧面的螺丝安装口就可以拧下来。

网友:
拧坏剩下管子头部用钢锯条锯两到三个豁口,平口螺丝刀一敲就搞定了,没工具就只能找师傅了

网友:
家用工具,大扳手少不了……买一把短柄大扳手,基本上可以应付家里全部水龙头和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