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暴力拆一块戴森吸尘器电池

楼主(2023-08-24):
电池亮红灯,充不进电,网上买了个代用的,这块直接拆开取18650,最后有二个好像有胶取不下来,请问那个朋友知道怎么取下来,谢谢啦!

网友:
外壳都暴力拆了,电池有胶取不了??暴力再把壳子搞掉就是了。如果是软胶可以用美工刀片加一个螺丝刀,螺丝刀撬,不要太用力,美工刀划胶,一边撬一边划,慢慢就能取下来了

网友:
太暴力了,慢慢拆不行吗

网友:
暴力出奇迹

网友:
把黑色那个挖掉就行了

网友:
电芯LG大品牌好评,不过这个非要暴力到这种状态哇

网友:
东西做的很规矩。

网友:
还不错,用的LG电芯。

网友A:
太暴力了,等下怎么复原

网友:
18650用途广泛,小日子发明的据说

网友:
不是台湾的电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暴力了,等下怎么复原

只取电芯,不打算复原

网友:
b站不是有解锁的嘛

网友:
这应该是动力电池吧

网友:
是动力电池吗?

网友:
淘宝上专门有一家换电芯的店,非官方认证的成品电池很坑。

网友:
十足的暴力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