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鼓包的铅酸电池加电池水

楼主(2023-08-24):
电动车铅酸电池鼓包记
    去年咸鱼买的二手电动车,拿电池出来加电池水居然都是维护电池,有点坑啊。
   夏天电池充电建议充5-7小时左右,不要等充满电自动转灯。
    本来打算这几天加电池水的,电池稀硫酸液和蒸馏水的快递回到半路上了。
    昨晚心血来潮让电池充满电自停,第二天早上一看充电器还是红灯,下意识想到,电池完蛋了。摸着电动车座椅有点温度,赶紧打开座椅一看,电池一夜都鼓包了,手摸电池发热。
     拆电池前先打开坐椅,座椅里面有个空气开关先断的白天,车头钥匙开两次,把控制器里面电容的电先放完再拆电池,不然容易烧控制器,最后电池水加好了,开不了车就麻烦了,有两次经历。
   电池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拆电池下来继续加电池水,电池稀硫酸和蒸馏水按2:1配比加。本来是计划8:2比例的,电池鼓包了,容积大点,硫酸比例也要加大点。
  加电池水过一会电池内阻立马降了2-3毫欧,18降到16毫欧,17降到15毫欧,有个电池44.7降到36毫欧。
  本来电池充电发热,充电功率180w左右。改充电功率180w改成150w左右就好了,充电不发热。一直充电都是定时充6个小时或看小程序充电功率,充电功率本来一直都是150w左右的,充电功率掉到120w以下我就手动停止充电,一直没问题,很少给电池充满自停的。
     还特意买了个电池比重计,8元左右,稀硫酸液12.8元,蒸馏水6.8元。
     买蒸馏水多此一举,万用表测量电阻220k左右。发现公司有纯水机,测水的电阻600k左右。再后来拿桶装水一测电阻1m左右,我想说蒸馏水买了个寂寞。
    维护电池每个电池不一样,由于电池鼓包了,开始加12ml,感觉不够,后面有的加15ml一个孔,有得加18-20ml,具体看电池。
   9点多拆电池下来,加完电池水后,电池电压没降什么,立马装车,11点多,在附近开一小圈,明显加电有力,电压表指针没掉那么多了。
  推荐 广州的朋友也加电池水,电池拿出来也是有点鼓包,加电池水后测得一个电池电压11v左右,其他都是的13v,寄个可调充电器给他单独补电,直接夹电池就13v了,说明电池坏了一个,他又拿了一个电池加电池水单独补电到13V,原来附近市场可以骑一两圈的,现在跑几圈都可以,再叫他测电池电压,后面补的那个电压还是低点,那是他自己想办法换一个了。
   现在有点鼓包的电池照样开,加电池水后加速不是软绵绵的感觉了。
  最后 感觉铅酸电池一年左右的都要补充电池水好点。

网友A:
希望你10几天后在更新一下

网友B:
我记得现在都是免维护电池,不能加水的啊...

网友:
10几天后在更新一下

网友C:
那个电解液是硫酸,注意别弄衣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现在都是免维护电池,不能加水的啊...

现在我确定百分百加水可以延长循环寿命的,经常用的电池10-30公里一天半年要补充电池水,一天3-5公里的,一年左右补充电池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电解液是硫酸,注意别弄衣服上了

那是必须小心的,拿块湿抹布在旁边,电池水粘到手就擦一下,懒得跑来跑去洗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你10几天后在更新一下

现在是加电池水一个星期了,加速有劲,没加电池水前刚充满电第二或第三天就感觉加速没劲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确定百分百加水可以延长循环寿命的,经常用的电池10-30公里一天半年要补充电池水,一天3-5公里的, ...

这么牛屁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牛屁么???

===========

铅酸电池好像是硫酸和铅参与化学反应的,没电池水肯定不行了,水分少电池内阻大,一加电就掉电厉害

网友:
铅酸电池加水绝对可以提高寿命,电池损耗的大部分原因都是部分格的电解液干了,内阻增大,造成每格不平衡,充电时候电压有高有低,最后冲鼓包。
加水就是强制让内阻平衡,这样就不容易鼓包了。

网友:
过几天再看结果

网友D:
比重计没测稀硫酸比重?

网友:
鼓包了!悲哀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重计没测稀硫酸比重?

不想测了,能用就可以,本来还想测电池容量,也放弃了

网友E:
以前给铅酸电池加过两次水,两次都把电瓶搞坏了,此后再也不敢给铅酸加水了。过了好几年才明白过来,和学校要的蒸馏水是假的,并不纯净。但此后还是不敢给电瓶加水,直到十多天前电动自行车的电瓶实在跑不动了,买了一瓶娃哈哈纯净水加进去,这几天观察没有加坏电瓶,好像续航比以前还好点。今天又大胆给摩托车电瓶加了点水,希望不会弄坏它。这个摩托车电瓶买了没多久,车子就不骑了,偶尔想起来就充充电,前段时间发现电压上不去了,这几天补电又发现电池有两格鼓了,这才下定决心加水。我个人认为,电瓶里的酸几乎不会减少,水会减少,只要补水就行,不用加酸,即使加也要很少量的添加。这次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老爸的电动车电池如果加点水,可能能救过来,可惜已经被处理掉了,当时没加水,就是怕把电瓶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给铅酸电池加过两次水,两次都把电瓶搞坏了,此后再也不敢给铅酸加水了。过了好几年才明白过来,和学校 ...

个人认为铅酸电池容量下降后,会有部分硫酸生成硫酸铅或其他物质,那部分硫酸会损失掉一点,。鼓包的电池体积增加了一点,只加水会造成硫酸浓度下降,所以还是加点电池原液好

楼主:
铅酸蓄电池工作原理:铅蓄电池的两组极板插入稀硫酸溶液里发生化学变化就产生电压。
     通入直流电时(充电),在正极板上的氧化铅变成了棕褐色的二氧化铅(PbO2),在负极板上的氧化铅就变成灰色的绒状铅(Pb,也叫海绵状铅)。
     铅蓄电池放电时,正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都吸收硫酸起了化学变化,逐渐变成了硫酸铅(PbSO4),当正负极板上的活性物质都变成了同样的硫酸铅后,蓄电池的电压就下降到不能再放电了。此时需要对蓄电池充电,使其恢复成原来的二氧化铅和绒状铅,这样,蓄电池又可以继续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