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一个显示器电源板 已修好

楼主(2023-08-24):
本来以为是很简单的问题没想到折腾半天都没修好,网上搜了下电源板包邮不超过二十元,搞得我都不想修了,一台显示器通电后电源指示灯不亮,一看这问题就是电源板坏了,拆开显示器发现输出的电容鼓了三个,没想到换了三个电容电源灯还是没反应,还能听到打嗝的声音,通电测量了下输出,一路电压在4.5v左右变化,另一路应该是二十v左右吧但是只能测出一点多伏,这路是给灯管芯片供电的,去除连接灯管芯片的连接线,电压还是一样变化。电压反馈用可调电源给5v输出的电容加电直到6.6v光耦才有动作,因该是因为431检测的是两路电压的节点电压,而我值给一路供电所以电压直到6v多才保护的)、电流反馈 、芯片的两路供电(一路是两个电阻都焊下来测量没问题,另一路的电容、二极管、电阻测量了一下也没有问题,图片中R6是15欧姆的电阻 没改过来)都检查了一下电容电阻都没问题 接下来就只能换芯片了 就怕淘宝芯片到了换上还不行,各位大神还有哪里坏了有可能造成电源打嗝现象。下边画的电路图。

输出12V的那一路一个25V2200UF的电容装反了,我说呢第一天换上了三个电容怎么测量都测量不出哪出问题了 第二天一早通电测量431电压时爆电容了 拆爆了的电容时才发现正负极装反了

网友:
芯片供电(6脚)多少伏?
是不是芯片启动后供电不正常,没工作起来。

网友:
D2换了试试。

楼主:
昨天才换的电容 今天拆了次级的两个双二极管测量了下又装上然后通电在测量431的R脚电压时电容爆了 头一次遇到爆电容的  吓得我从椅子上站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才换的电容 今天拆了次级的两个双二极管测量了下又装上然后通电在测量431的R脚电压时电容爆了 头一次遇 ...

低级错误,但经常犯的。哈哈哈

网友A:
以后换好测试时摸一下电容,如果电容有温度,证明有问题,要么电压高,要么装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后换好测试时摸一下电容,如果电容有温度,证明有问题,要么电压高,要么装错了。 ...

还是不摸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炸  这次爆的威力不太大但是里面的纸也爆出了点 话说为啥液体没有因为测量电压时电容朝下  爆炸时也没有像别的电容喷的哪都是 电容是签到红包买的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
看着做工还是原装的电源板啊,使用时间很长了。。。
别说20块买电源,你不要电源线去小店60块都能弄个LED背光宽屏显示器了。。。灯管显示器真的不值得修了。。。
换上这种电容高频特性不太好,如果一定要用,最好至少加大50%容量。。。

谢谢分享电路图

网友:
现在基本淘宝找板  不贵包邮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