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一个罕见的电饼铛电热管喷射故障

楼主(2023-08-24):
美女邻居的电饼铛下盘不加热,新的,当时特殊时期没法保修,于是放了很久,最近拿来一看,首先看见电线收纳插口位置有电火花痕迹,奇怪的不行,这位置没电,怎么可能发生短路痕迹。然后继续拆,测量温度保险,正常,加热管,不通。发现原来是加热盘管喷了,然后找配件,有加热管也有加热盘总成,差几十块,这次做了一个正确,买了总成,更换过程难度不大,但是感觉新配件螺纹总差点意思,很难拧。安装后试机正常。为啥刚才说做了一个正确决定,我想把坏电热管从炉盘拿下来,发现拿不下来。所以买总成是正确的。

楼主:
还有,内行一看便知,面板复杂的料理程序,和电饼铛加热没有任何关系,电路是并联的。

网友A:
管子里不是有沙子什么的吗,还喷?

网友B:
还值得换吗?买新不好

网友C:
真能忽悠,为了多卖钱,面板上搞的花狸狐哨的功能全是假的,里面连个继电器都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管子里不是有沙子什么的吗,还喷?

不是砂子吧,好像是什么耐高温的材料,类似石灰的东西...

网友:
可能是加热管充填物中混有导电杂质或水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值得换吗?买新不好

换了就是新的,相当于花了1/3新机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里不是有沙子什么的吗,还喷?

搞不懂,喷的内部全是短路形成的那种痕迹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是砂子吧,好像是什么耐高温的材料,类似石灰的东西...

以前拆过坏热尔快,里面是些细沙一样的东西

网友:
面板上搞的花狸狐哨的功能全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拆过坏热尔快,里面是些细沙一样的东西

像,但不是吧,具体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能忽悠,为了多卖钱,面板上搞的花狸狐哨的功能全是假的,里面连个继电器都没有。。。 ...

实际就是一个闹钟,忽悠的实在太厉害了。

网友F:
这东西怎么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东西怎么就坏了

所以说罕见,应该是质量问题,例如电热丝碰了管和地短路了。那为啥是三个喷口,很奇怪

网友:
这发热管烧得很特别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说罕见,应该是质量问题,例如电热丝碰了管和地短路了。那为啥是三个喷口,很奇怪 ...

是不含水的事

网友:
骗人,拿邻居图片确认一下,是不是美女。

网友:
我只看到美女,看到喷射,其他都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