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小尚弟可调电源电路V5.1为什么我仿真不了

楼主(2023-08-24):
本小白自学仿真软件没有几天,照着论坛phjzg大神的改进版本小尚弟可调电源电路去画,为什么仿真只有几毫伏到几百毫伏电压。有时候还一直出错,一直提示收敛助手。仿真电路下载地址:phjzg大神改进的小尚弟可调电源Multisim14.0仿真电路@phjzg

网友A:
你的文件,我下载下来试了一下,检查发现 C2 和C7 短路了,替换后可以正常工作。(注意有时三极管,集成电路也会损坏)
你可以在你的文件中的C2回路和C7回路分别串个电流表探针就发现了,C2回路为140多A的直流电流,C7回路有近5mA的直流电流。
另外把你的负载用的发光管更换为可变电阻,发光管直接接上去也去出错。容易产生收敛错误,就只有把“相对错误容限"提高一些了,所附的文件中提高到了0.6
还有你变压器线圈没设定电阻值,也容易使元件损坏。
恒流指示灯LED1的发光电流也改成1mA了,下面二个没改,需要亮起来的话,你自己改一下.
文件附后: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39NgovZS_HOVxK0phadyw?pwd=1ron
提取码:1ron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3的分享
补充:
二个继电器的线圈电阻和吸合及释放电流也要改一下,默认1欧,电流太大,会烧管子。还有下面的U4集成块,你也要换一下,最好换成德州仪器的,刚又试了下,第二个继电器有跳动。换成德州仪器的就不会一直在不停的跳上跳下, 可以稳定下来。文件中还没改。
补充2:
不好意思,上面说错了,你文件中的不是C2 C7短路了,而是你容量选错了,选的是470F  和 220F  (正常应该是470uF和220uF,相差了1百万倍,所以仿真时,一直在充电,和短路也相似了)

网友:
这类电源有成熟方案, 已经商用的方案, 比这个成熟多了. 建议找这类电路图仿制. 成熟电路的好处, 电路不易自激, 有简单的保护. 批量生产对元件要求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件,我下载下来试了一下,检查发现 C2 和C7 短路了,替换后可以正常工作。(注意有时三极管,集成电路 ...

热心人,不但检查问题,还提出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件,我下载下来试了一下,检查发现 C2 和C7 短路了,替换后可以正常工作。(注意有时三极管,集成电路 ...

感谢大神的指点,等我回家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文件,我下载下来试了一下,检查发现 C2 和C7 短路了,替换后可以正常工作。(注意有时三极管,集成电路 ...

厉害!!!

图纸能看的清楚,不是一般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的指点,等我回家再试试。

仔细再检查了你发上来的原文件,发现你文件中的C2 C7不是短路了,而是你容量选错了,选的是470F  和 220F  (正常应该是470uF和220uF,相差了1百万倍,所以仿真时,一直在充电,和短路也相似了)
上面的回复也有修改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