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已修复】阻容降压模块让人发狂!

楼主(2023-08-24):
这个模块通电时接触不良咔咔咔咔几声后无输出 电容是好的 整流桥也还了新的 但是就是没有输出到底是为什么

网友A:
稳压管测了吗,是不是击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稳压管测了吗,是不是击穿短路了

稳压管是那个黄色的吗

网友B:
C8电容的容量不够,R11电阻也黑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电容的容量不够,R11电阻也黑 了

c8测试了有1uf刚刚换的105j r11测了大约1m

楼主:
引用 网友B:
C8电容的容量不够,R11电阻也黑 了

r11是多大电阻看不清

网友A:
引用 楼主:
稳压管是那个黄色的吗

是,那俩玻璃的,二极管档测下吧

网友C:
测一下阻容降压后有无输出,有输出就查后级稳压二极管,没输出大概率是猪肝电容不够容量或者一上电就又击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俩玻璃的,二极管档测下吧

测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阻容降压后有无输出,有输出就查后级稳压二极管,没输出大概率是猪肝电容不够容量或者一上电就又击穿 ...

初步判定是r11烧坏但是黑了看不到阻值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那俩玻璃的,二极管档测下吧

烧黑的电阻无法判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初步判定是r11烧坏但是黑了看不到阻值怎么办

看你一楼的照片,r11好像是两个零?那会不会就是个零欧姆的电阻,只是猜测,这个没有原电路查还真不敢确认。上假货宝搜一下同样的电路板看看能不能找到图片看到阻值?

网友:
阻容,随时准备这样的结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一楼的照片,r11好像是两个零?那会不会就是个零欧姆的电阻,只是猜测,这个没有原电路查还真不敢确认 ...

零欧姆理论上可以直接短接,但是,如果是零欧姆应该不会发热烧掉,所以比较迷茫啊

网友:
阻容降压前端都换了吧,别把主控烧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零欧姆理论上可以直接短接,但是,如果是零欧姆应该不会发热烧掉,所以比较迷茫啊 ...

谁说0欧电阻不会烧的,这个电阻是串联在供电回路上,不可能是个高阻值电阻,有些人就欢喜0欧当保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谁说0欧电阻不会烧的,这个电阻是串联在供电回路上,不可能是个高阻值电阻,有些人就欢喜0欧当保险用!! ...

也有道理,我判断上面的数字是100就是10欧姆,因为看到后面的是两个0.

网友E:
找个0欧电阻上去,没有什么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0欧电阻上去,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计划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个0欧电阻上去,没有什么问题的。

死马当活马医,直接短接已经修复,之前也用了好几年大约四年,想不到是电阻坏,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