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奇安信上网行为管理和审计系统拆机

楼主(2023-08-24):
J3355U十4G内存十32G存储,双USB3.0

网友:
这东西不便宜吧

网友:
软件比硬件贵

网友:
主要是软件贵

网友:
买软件 送硬件 说的就是这个

网友:
这个东西贵吗

网友:
那么多网口,可以改软路由了吧。。

网友:
把固态换了就是一个路由器!

网友:
买软件送硬件的典范

网友:
怎么没看到电源

网友:
j3355什么水平

网友:
肯定不便宜

楼主:
功耗8w左右,inter i211千兆网络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