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换下来的手机旧电池不要扔,可以自制超薄充电宝!

楼主(2023-08-24):
换下来的手机旧电池不要扔,可以自制超薄充电宝!

我手里有一块换下来的手机旧电池,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在网上购买了一套超薄充电宝套件,这个超薄充电宝套件最大可以装606090的锂电池,我这块手机旧电池刚好能装进去。
超薄充电宝套件到货后,开始DIY超薄充电宝,先把电池插头拆掉方便焊线。

焊好正负极线用双面胶粘在电池上,用高温胶带缠绕固定。

然后把电池背面贴上几块双面胶粘在充电宝框架上,焊接好正负极线到充电宝主板上,装上外壳就自制好了一块超薄充电宝。

经过测试输出电流0.5A左右,输出功率2.65瓦左右,可以作为应急充电宝体积小巧方便携带。

但是这块手机旧电池电量不行了,冲了一晚上电一会就没电了,需要再买一块新的锂电池,看了网上606090的锂电池都是4000mAh,等那天想完成这个烂尾工程时再买吧,目前就先放起来吃灰了。

网友:
旧物利用,可以

网友:
一般换下来的旧电池都是有问题才会换下来,做为充电宝用电池还是有问题,所以充电宝也是有问题的。折腾下还行。

网友:
价值不大,淘汰的手机电池容量都不会很大,再加上损耗...

网友:
充电宝用处不大,点点灯还是可以的

网友:
豉油贵过鸡。
改到小闹钟键盘等地方更好。
移动电源没有快充15W以上感觉都太慢了

网友:
没什么实际意义啊,这种换下来的电池本来就是废掉了才换下来的,搞个充电宝可能输出几分钟就没电了。

更关键的是,现在用充电宝的应该少之又少了,至少一般来说上班时应该用不到。出门的话还不如带个快充方便,比充电宝小、轻,关键是不用给充电宝充电。

网友:
电量少,降压给电子钟或者温度计,用电少的设备用。

网友:
不如10000毫安的充电宝,关机时刻抡起来当板砖用

网友:
首先你要清楚认清一个问题,换下来的旧电池就是因为不行才换的,拿来点个灯还行,做充电宝就算了吧。

网友:
这是买了马又买车,还不如直接买马车。

网友:
感觉充电宝的价格和电池一样

网友:
换下的手机旧电池容量不行吧

网友:
我的稍简陋点

网友:
换下来的电池本来容量就不足,做成充电宝有什么意义?

网友:
创意不错,电池有问题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你这几个好像容量都不一样,能往一起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