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新买的欣鹏铅酸电池充电器,请坛里的大神给掌掌眼

楼主(2023-08-24):
在本地熟人的修车店买了个能充满自动断电的充电器,40大洋,师傅说气温到37/8度就直接拒充,保修一年,论坛惯例,买来先裸一个,已经测试过确实充满断电。过段时间全部灯灭,不是充满一直转灯那种。
全彩包装,三有产品

侧面信息

说明书,保修卡

充电器参数,外壳光滑平整,无毛刺,无水口

异形螺丝,直接一字螺丝刀就拧开了

充电中

待机中

输入输出线,竟让不是一个厂家生产的,线材柔软,插头无毛刺,触感光滑

下面开始裸起来

一大堆零件,啥也看不懂,

主动散热风扇

还有个草图,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窥探出有用的信息

40块钱,是否值这个价,这个功能是否比原车带的充电器功能完善点

网友:
XP009是什么芯片,单片机?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充满都是无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充电器充满都是无输出的

这个是直接灯灭断电的,指示灯都不亮

网友B:
虽说不懂,但看起来做工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说不懂,但看起来做工不错啊...

我也这么觉得,比之前在网上买的西普尔做工好很多。

网友:
好像还行,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
还不错,能断电

网友:
天长货能比西普尔好我是不信。

网友:
一般般有缩水。
热敏电阻电感缩了,DC端二极管的散热片也缩了。

网友:
天长翻新板换壳,凡是两个指示灯的充电器都不是什么好货

网友:
看电路应该和以前的充电器是一样的,最多只是不进行浮充(通过单向可控硅BT151控制输出)。至于充满后全部灯灭,那只是灯不亮而已,并不是充电器充满后断电了,实际上这个时候整个充电器依然在工作。

网友:
挺好的,不错,这东西水分太太了

网友C:
楼主没碰上好时间,那时候我们坛里很多鸟都撸了不少,基本10元一个,里面还是全新的,也有旧的,我撸的都是全新的,6灯脉冲自动断电那种,你这价熟人不熟人都是那样,,没啥用,况且二极管连个散热器都不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这么觉得,比之前在网上买的西普尔做工好很多。

说它比西普尔好我是不信的,你可能买到了假西普尔。这个做工也就一般,多出来的一个光耦估计就是控制充满断电的,通过光耦让3842停止工作,但是说明书上吹的负脉冲完全就是骗人的,压根没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它比西普尔好我是不信的,你可能买到了假西普尔。这个做工也就一般,多出来的一个光耦估计就是控制充满 ...

上次买的西普尔是给艾玛代工的那种充电器,倒是不贵,但是真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碰上好时间,那时候我们坛里很多鸟都撸了不少,基本10元一个,里面还是全新的,也有旧的,我撸的都是 ...

谁实话这东西非刚需没怎么囤,这也是家里的旧充电器老是不转灯,才去买了个,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谁实话这东西非刚需没怎么囤,这也是家里的旧充电器老是不转灯,才去买了个, ...

充电器不转灯首先考虑电瓶是不是缺水了,如果是一年以上的电瓶不转灯很可能是缺水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不转灯首先考虑电瓶是不是缺水了,如果是一年以上的电瓶不转灯很可能是缺水导致的 ...

拆开看了,不是缺水了,是鼓包了,电动自行车骑得太少,基本一月骑一两次那种,自从换了电动汽车,去村里超市买包盐都是开车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看了,不是缺水了,是鼓包了,电动自行车骑得太少,基本一月骑一两次那种,自从换了电动汽车 ...

一般是缺水导致不转灯然后才被充鼓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