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西门子洗碗机循环水泵

楼主(2023-08-24):
最近西门子洗碗机工作时声音特别大,洗碗洗不干净,之前也有这种情况,原因时循环水泵坏了。当时因为在保修期,西门子免费换了一个,看来这次又要换一个了。网上也有人碰到过循环水泵坏的情况,但大多是不加热。我这个是还能加热,就是声音大,洗不干净碗。想想既然是泵打不动水,电机又没坏,那看看泵上有什么坏了,就照着网上的一个视频把循坏泵给拆开了。拆完后发现了泵打不动水的原因,但也出现了两个问题。

楼主:
循环泵打不动水的原因是轴套磨偏了,电机运转的时候偏心,与塑料外壳摩擦,导致电机效率上不去,喷水没劲。喷水没劲,自然也就洗不干净了。这是我的分析。
碰到的两个问题是:
1. 附件照片中的两个轴套,到哪儿能买到(应该是石墨轴套)
2. 附件照片中泵的塑料叶轮到哪儿能买到。

如果有熟悉的朋友给个连接,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循环泵打不动水的原因是轴套磨偏了,电机运转的时候偏心,与塑料外壳摩擦,导致电机效率上不去,喷水没劲。 ...

试试用聚四氟乙烯管料,DIY尺寸相同零件,应该比再生料耐用,摩擦力比普通塑料小。或者不锈钢滚珠轴承等。

网友:
淘宝买不到的东西就够呛了。

网友:
估计寻找一圈下来还是要更换总成

网友:
这个磨损可能是平衡有问题。电机转轴也磨损严重,光换轴套依然会有很大的晃动。

网友:
轴套用塑料也是根本不考虑耐用

网友:
计划内消耗品,假货宝找不到就只能找维修师傅看看有没有备件了

网友:
这就是计划报废~

网友:
聚四氟乙烯自己加工比较靠谱,就是价格可能不菲

网友:
估计还得换个新水泵省事儿

网友:
整个泵更换吧

网友:
一模一样的毛病,西门子洗碗机洗不干净,打算换泵总成

网友:
估计这小配件,不太好找

网友:
叶轮开样子只是开胶了,看下铸造印记,是什么材质,选对胶水粘回去就成了。。

这个套,专用品。。。  怎么看着像尼龙啊。

网友A:
收一个同型号的坏泵多少钱那。

从拆解情况看如果价格合适,可以购买一个坏泵拆件修。

叶轮拆过一个肯定能完整拆第二个了,不会再去撬。   至于轴套,楼主这个坏一半,收来的多少也能得到一个,凑一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一个同型号的坏泵多少钱那。

从拆解情况看如果价格合适,可以购买一个坏泵拆件修。

我家的这个泵不能加热两次,一次在保免费换,第二次过保了,在淘宝买的280的拆机件换上,之前咸鱼看到不能加热的泵人家只要50,多数坏是不能加热的,所以可以买个不能加热的,拆开换上就行

网友(2023-10-04):
我跟你一样看网上教的暴力拆解的,叶轮损坏看来只能用环保胶粘接或者在网上淘一个坏泵换上,两个石墨轴套网上没有买的,只能定制挺贵的。如果你能淘到坏泵不能暴力拆解,用M8的套筒扳手顺时针旋转拧下,因为转子上的丝扣是左旋(反丝),在网上买个M6反丝螺母拧上去用拉马拉出,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网友(2024-02-12):
褐色的是通过220v加热后伸出来推动机械结构让磁铁旋转过去吸附循环泵内的阀门,切换水路去上或下喷淋臂。尚未拆开也尚未测试是吸附还是默认哪个对应上下、不知道好坏。网上文章据说好多坏这个的,可否手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