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历临时停车牌石英晶体更改石英晶体RX8025T的困惑

楼主(2023-08-24):
       这个日历时钟误差太大,在温度25度时校准好频率为32768.0Hz之后又发现石英晶体振荡器对环境温度也很敏感日误差也很大日误差都要几秒钟,因此将这石英晶体和外围端两个补偿电容全拆除去,换上RX8025T时钟小件芯片,使用自制的感应式测量器+频率计,将测量探头靠近振荡输出端1至3分处即可测量岀十分精准的频率32768.0Hz或三倍频的98304.0Hz(提高精度)频率,但是问题来了怎么时钟都会每天慢约6秒钟,换了几个RX8025T芯片组和改变信号接入点与串接0.1uf电容和将RX8025T的3脚输出信号分别串接0.1uf电容到原石英晶体振荡的两端接点都不能解决问题,根据误差值推算振荡频率约是32765Hz,但是当将该RX8025T换到其它石英钟上代替32768Hz石英晶体振荡器使用则日误差也不会超过0.2秒钟,如果换回石英晶体振荡器调校到32768.0Hz则时钟误差每天慢约6秒钟问题消失了,这就奇怪了不知原因在那里?
    另外此日历临时停车耗电约3个月左右需更换两只7号电池,所以也顺手改了一下使用充电锂电池搭TP4056芯片组+HT7533稳压成输出3.3V使用。

楼主:
今天发现奇怪了,前两天换回的原石英晶体调校了32768Hz今天发现尽然也是慢了两天累计16秒再调32771.0Hz(98313.1Hz)试试看。

楼主:
经过几天的不断调校最后确定该时钟振荡频率为32769.7Hz。

网友:
这种停车牌,夏天高温就不显示了吧
另外锂电池受得了高温么

楼主(2024-09-09):
最后确定该时钟振荡频率为32770.0Hz,怎么也想不到有这基准频率,应该是软件程序所至。

网友A:
就不怀疑二把刀程序员在定时器溢出或自动重载的处理上不完善么?

网友:
RX8025T 代替石英晶振效果不错

网友(2024-11-14):
引用 网友A:
就不怀疑二把刀程序员在定时器溢出或自动重载的处理上不完善么?

有些是软件调整精度的,每1秒或者10秒扣减n个脉冲,这种软件调整的,无法使用32768 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