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一个3281BB正片开卡工具,闪存是长江存储YMTC YMN08TB1W00U1B

楼主(2023-08-24):
 设备描述: [E:]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SMI USB MEMORY BAR)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2.0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0mA

USB设备ID: VID = 090C PID = 3267

设备供应商: Silicon Motion,Inc.
 设备名称: SM3280AA MEMORY BAR
设备修订版: 0100

产品制造商: SMI
 产品型号: USB MEMORY BAR
产品修订版: 1000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1BB - ISP NONE
闪存识别码: 9BC348251000 - YMTC(长江存储) - 4CE/单通道 [TLC] -> 总容量 = 4GB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smi.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Unknown(未知)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9BC348251000    --------
9BC348251000    --------
9BC348251000    --------
9BC348251000    --------
--------    --------
--------    --------
--------    --------
--------    --------

黑片能开但是4k根本没有,想做wtg的,买来到手复制文件一顿一顿的,复制一下,卡一下,又复制一下......

网友A:
长江JGS的制程,有正片工具的,flashinfo和各个卖家的群里都有,或者找2021版的创见整合包
328x用正片工具开卡,做U盘拷点文件还是ok的,拿来做wtg还是算了,越来越慢,真想折腾就把颗粒拆下来贴固态U盘

网友B:
@ 9B C3 48 25 10 00 01 01 03 00 00 00 00 5A 5A 5A 84 3C 00 00 00 00 32 64 C8 10 10 B1 B1 B1 5D 5D 5D 66 66 22 DB // YMTC YMN08TB1B1HU1B TLC

找了一下,创见整合包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江JGS的制程,有正片工具的,flashinfo和各个卖家的群里都有,或者找2021版的创见整合包
328x用正片工具 ...

贴固态U盘是正解

网友C:
这个颗粒容量只有4G吗?

网友D:
WTG用3281还是算了,玩票可以体验一下正式用还得上US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江JGS的制程,有正片工具的,flashinfo和各个卖家的群里都有,或者找2021版的创见整合包
328x用正片工具 ...

谢谢解答,稍后试试,另外我刚才拆开看了sb4和sb8都是空的,请问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创见整合包可以用

谢谢,已经成功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颗粒容量只有4G吗?

显示的4g,容量是128g还是120g不记得了,我这里开卡直接就是120g整,没有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WTG用3281还是算了,玩票可以体验一下正式用还得上USSD

好吧,主要是我这里就一个u盘,有时候需要使用各种引导反复烧录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江JGS的制程,有正片工具的,flashinfo和各个卖家的群里都有,或者找2021版的创见整合包
328x用正片工具 ...

多谢大佬,用这个工具开卡成功,几秒钟就开好了,之前的一直不成功

网友(2024-03-11):
创见整合包哪里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创见整合包可以用

哪里可以下载创见整合包啊?大佬。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成功开卡

楼主,创见整合包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创见整合包能分享一下吗?

用7z或高版本winrar软件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