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想天开?电子负载泡茶喝,巴士~~

楼主(2023-08-24):
敢想敢做:把假负载换成电热水壶,是不是可以一边修电器,一边喝茶了?能量与其让散热器消耗掉,拿来烧水不香吗?

备注:水放少一点,否则可能早晨烧到晚上,让你一天没茶喝,哈哈哈

第一篇:初出茅庐

充电器维修后需要测试,带负载这个好测试,但充电状态,转灯电流,特别是改充电器电压电流的,更需要测试

那恒定负载肯定是不能满足需要的。

我看了不少帖子,正规军是用成品电子负载,高大上,但对于不少人来说,这个东西很少用,买来也是摆设,还占地方,另外一部分是网上买成品板diy,价钱各异,但是也存在原件较多,散热处理棘手等问题。

结合之前网友的一些帖子,我觉得还是考虑直流直接控制mos最简单,简单粗暴精度低,但胜在省钱省事儿。

所以经过一番思考,说干就干,脑壳想了一下,图都没画,家里现成的原件,直接搭焊,测试一次成功。

这类电子负载是假负载和mos共同承担能量消耗的,也是参照以前朋友的电路和思路。

一般的电子负载全靠mos管消耗功率,而这里用的假负载加mos管方案如果设计的当,可以将大部分功率消耗在假负载上,从而简化了散热设计和对mos管的要求,针对特定设备,这种方案很有效。

今天使用原件仅为电位器一个,假负载一个,8n60(充电器常用管子一只),电压电流表一只,六伏电源一个(今天用的可调电源代替),cpu散热器一个,三安保险管一只,没用一个电阻电容,轻松负载到80w

因为没装风扇,而假负载电阻太小,功率多数被管子承担,所以80w只测了几秒,等下一步调整假负载后再继续测试。初步考虑是200w左右。

大家有什么想法,欢迎畅谈。

可调电源就是好,调压限流,也可以看到输出功率,确实是维修调试的利器。

终篇:三顾茅庐

图上5v电源为上正下负,忘了标注了。某些管子5v电压可能达不到饱和状态,这时需要增大5v供电,一般来说,只要温度不高,8v以内是足够了,因为我们本身也不能让管子工作在最大设计电流上。

原理:假设假负载20欧,充电器输出60v,调整电位器让mos管饱和导通,理论电流为3a,如果48v充电器是2a的,实际输出会降到40v,电流2a,这时输出功率80w,功率大部分被假负载消耗。
继续调整电位器,让mos管进入线性区,假设MOS管等效电阻10欧,那么充电器输出电压上升到60v,输出电流还是2a,这时充电器输出功率120w,mos管消耗功率40w,假负载消耗功率80w,
继续调整电位器,让MOS管等效电阻为20欧,这时因为充电器电压无法上升,输出电流变为1.5a,输出功率80w,mos管消耗40w功率,负载消耗40w功率。
继续调整电位器,让MOS管等效电阻为80欧,这时输出电流变为0.6a,输出功率36w,mos管消耗28.8w功率。
假设这时充电器转灯,调试结束

从这个过程看,这个电子负载使用还是很方便的,上例假负载电阻偏小,所以调试过程中mos管消耗功率偏大,如果将假负载设定为28-30欧,那么mos管消耗会降低。
同上面的测试过程:

假设假负载30欧,充电器输出60v,调整电位器让mos管饱和导通,理论电流为2a,如果48v充电器是2a的,实际输出也是2a,这时输出功率120w,功率大部分被假负载消耗。
继续调整电位器,让mos管进入线性区,假设MOS管等效电阻15欧,那么充电器输出电流1.33a,这时充电器输出功率80w,mos管消耗功率26.7w
继续调整电位器,让MOS管等效电阻为30欧,输出电流变为1a,输出功率60w,mos管消耗30w功率
继续调整电位器,让MOS管等效电阻为70欧,这时输出电流变为0.6a,输出功率36w,mos管消耗25.2w功率。

可以看出,mos管消耗功率明显下降,所以根据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电流合理选择假负载是比较重要的。

只要选择合适的假负载,这个电子负载适应性还是很强的,假负载不可调,但假负载加上电子负载0-70w左右的功率变化,测试准确性大增,关键是电路简单,初学者易上手,成本低廉。

mos管建议选耐压高的,500v以上,封装最好选247封装,因为mos管散热是关键(散热不良会造成散热器不热,但管子里面热爆的情况),本案选了247封装的15n20,二手价格几毛,功率300w,实际注意散热,让MOS管最大消耗功率控制在70w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短暂测试还可以达到更大功率。

关键:1、根据测试电源,选择合适阻抗的假负载是关键,如果你长期测试的是低压大电流设备,那么选低压大电流的mos管更合适。
2、另外此电路可以测试MOS管的质量(电压表并在mos管DS级,可以粗略检测饱和导通或某固定电流下的RDS值(不考虑温度影响),各状态下的功耗及发热情况,以及线性区的承载能力和温飘变化等情况,可大概判断管子的体质和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