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逾辉竞技850电源额定700W ,不启动

楼主(2023-08-24):
杂牌逾辉竞技850电源额定700W ,不启动,接电用电源诊断仪亮一下就没动静了。
绿色线3.9V,紫色线5.0V多一点。断接风扇不转,接诊断仪亮一下,风扇也不转。
求评论区高人指点

网友A:
检测仪能亮一下, 说明前级能震荡,查查次级有没有短路保护!

杂牌电源,竟然还加了一个PFC, 难道是为了省一个大电容,看看前级PMW驱动芯片, 难道用了384X,不是PFC!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仪能亮一下, 说明前级能震荡,查查次级有没有短路保护!

杂牌电源,竟然还加了一个PFC, 难道是为 ...

一个就三个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仪能亮一下, 说明前级能震荡,查查次级有没有短路保护!

杂牌电源,竟然还加了一个PFC, 难道是为 ...

就这一闪而过

楼主:
其中电感旁边二极管没有阻值,直接导通了。是不是他的问题

楼主:
换了个电阻,已经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