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空调旧遥控器

楼主(2023-08-25):
拆个空调旧遥控器

网友:
不是牛屎好评

网友:
果然是老货,还是硬封的芯片,后来的都是牛屎一颗了...

网友:
keg韩电也就是奥克斯AUX的代工厂
太脏了,建议使用时带套

网友:
果然是老货,还是硬封的芯片,后来的都是牛屎一颗

网友:
不带套的遥控器要经常打理才受看。

网友:
防霉是不是现在的除湿

网友:
看外壳和电路板真是有年头了,需要翻新

网友A:
挺好的。
这种印刷的触点,有时候容易脱落,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
这种印刷的触点,有时候容易脱落,有没有什么办法修复?

涂上导电银胶即可修复。

网友:
没见过这个牌子呢,内部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确实是老货,都有包浆了!

网友:
不是牛屎芯片的

网友:
液晶板不小啊,开发利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涂上导电银胶即可修复。

谢谢指教,可以试试。

网友:
还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牌子的空调遥控器。

网友:
有些年头 了

网友:
这个遥控器确实老了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背光

网友:
肯定没有背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