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关于充电头纹波测试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3-08-25):
各位大佬好,我是小白,最近在学习使用示波器测量充电头的纹波。经常测的充电头都是C口的,我自己画了块转接板,可以引出正负极进行测试。
我使用焊锡丝代替弹簧,探头是10X的,示波器也设置了交流耦合,带宽限制20M,测量出来的波形图有刺!听别人分析说是振铃

放大之后是这样的

我想请教一下这样子测量出来的V P-P符合纹波的定义吗?
我通过给转接板并上一个10uF的电容和一个100nF的电容,这个刺就减轻了很多。
如图:

后来,我使用另一个充电头,在不同电压挡位上带载,分别在转接板上加上电容以及去掉电容,对比图如图所示

各位大佬,我应该如何测量纹波才算正确呢?没有加电容出现的这个振铃是正常的吗,应该算在纹波的考量范围内吗?

网友:
那个尖不算纹波,锯齿形的部分是纹波。转接板最好加一个小电容。
现在新出的正规充电器纹波不用担心,都在合格范围内。

网友:
这些尖刺是干扰,不是纹波。

不论是使用接地弹簧还是另外并电容,目的都是为了减少引入外界干扰。

网友:
这个尖刺是电源本身的毛刺,也可算在纹波内,只是有效值里表现不出来,要看峰峰值。

网友A:
测量方法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方法是正确的!

意思是在转接板上电容的做法是正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