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便携式户外电源维修

楼主(2023-08-25):
客户说不开机不工作了,我初步判断为电池坏了,大卸八块发现电池满电,电路没有发现烧坏的地方,唯一发现高压电容鼓了一个,上电激活主板测试鼓包电容又炸一遍,去掉电容上电测试正常,考虑并联的俩电容一个启动不够用,去某宝几块钱买一个替换,其他没发现问题,奇葩这货有定位!有主板和电池协议排线 四线。很重8.5公斤

网友A:
这玩意竟然还有定位,防盗的么???

网友:
逆变器模块看着还行,应该有500W

网友:
这个电源不错,应急可以。

网友:
不错不错

这玩意不好修

网友:
怕改成bomb, 所以有定位?

网友:
我就想拆电池玩

网友:
这个不错,应急可以。

网友B:
定位得有sim卡或esim芯片,还得有配套电路

网友:
估计这户外电源能存一度电

网友:
做工、用料都还不错哦,估计价钱也不便宜!

网友:
有没有12V输出的?

网友:
定位在哪呢

网友:
真大啊,里面还比较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竟然还有定位,防盗的么???

防不了,只能在被盗后找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位得有sim卡或esim芯片,还得有配套电路

电池上贴着一个黑色的盒子,你说的东西都在里面,还是GPS定位的。。平台叫万物在线。。

网友:
电池上贴着一个黑色的盒子。就是GPS定位器。平台叫万物在线。。

网友:
锂电池挺重的,如果用软包轻一些,每个软包有泄压钢印以防万一。如果有48v500w直流输出更好,万一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半路没电,可以增程,减少推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