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更新:老毛子固件安装CUPS实现用趣打印APP/nokoprint自动发现打印机

楼主(2023-08-25):
多多的宗旨就是,要么不折腾,要折腾就要折腾个名堂出来,哪怕最后不一定能成功,也不能放弃折腾!

20230829日更新:
一键安装插件已经完善,可以非常完美的运行在PDCN固件,采用国内源整个安装过程仅需要几分钟,添加好打印机后,无需额外的设置,手机打印APP自动搜索打印机,不需要再在打印app上手动设置打印机名称打印IP地址了,部分打印机可以一键添加,非常方便!(支持趣打印/printhandv13.5以上版本/nokoprint/printersahre),注:暂时不支持IOS设备!
一键安装功能不免费提供,有需要的加微信:w398993700
愿意再折腾老毛子固件的人越来越少了,在我研究这个之前,网上也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资料参考,都是一点一点慢慢摸索出来的,尤其是制作这个一键安装功能,折腾将近快个把月时间,因为靠代码来检测比人工修改参数要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来检测和大量测试,挣点辛苦费,介意勿扰.

暂时可以支持有外置储存的PDCN固件,需要把内存卡或者外接优盘格式化成EXT4格式,并且等待系统完成opt挂载,基本上就可以不会报错一键安装,提供安装代码自行安装,仅需9.9元,如果需要人工远程协助,29.9元,只要你自己能搞定内存卡的格式化和挂载,你自己安装基本上就不会有啥问题的。

目前正在研究没有外置储存的路由器的一键安装方案,在不需要外接内存卡或者优盘的路由器上手动添加测试成功,此方案最低需要256M内存,并且会逐步来兼容第三方的Padavan固件以及一些纯净固件!

前面研究过Padavan老毛子固件成功安装CUPS+小蝴蝶内网穿透实现多打印机远程打印,这个只能在电脑上打印,无法通过printershare/趣打印/nokoprint这几个打印APP来手机打印,经过这几天的折腾研究,终于搞定。。。

但是

在老毛子固件安装cups,确实不太容易,手动安装并且调试各种参数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实在超级麻烦,需要调试很久才能成功。

最近比如Printhand / 趣打印 这些手机打印软件陆续都没办法正常使用了,无法下载驱动和渲染库。
但是发现了另一款打印APP(nokoprint),可以正常使用,正常下载驱动和渲染库,这个app跟趣打印类似,不能支持手动添加打印机
老毛子固件的cups安装,添加好打印机无需额外的设置,nokoprint就可以自动搜索发现打印机(这点比路由器刷openwrt上面的CUPS更方便),有些打印机型号还可以自动添加驱动,方便的很。

测试硬件为中兴的E8820S,刷的是HIBOY大牛的PDCN固件。

但是最近研究一键安装cups虽然安装成功了,但是无法访问,正在查找原因,完善安装工具。

20230826日更新:
cups的一键安装,成功把软件替换到国内,安装时间从原来的二十多分钟缩短到现在的3~5分钟!

20230825测试:
一键安装的工具暂停下,实在找不到原因。
另外发现,如果用HUB接两个打印机的情况下,在cups上添加好两个打印机,用趣打印/nokoprint都只能搜到一个打印机,但是这一个打印机是可以正常打印的。
用printhand v13.4版本以及以上也是只能搜到一个打印机,可以正常添加打印
用printhand v13.2.x以及以下版本,能搜到两个打印机,但是均无法添加

另外,老毛子固件里面的CUPS,是有爱普生和OKI针式打印机的9针/24针驱动,理论上应该是可以支持针式打印机用手机打印的,甚至有可能实现苹果手机隔空打印。

Printhand / 趣打印 APP陆续都无法正常使用了,无法下载驱动和渲染库。

网友A:
我有个NEWIFI mini,老毛子固件直接就支持打印机,就是不知道手机APP能不能支持打印。

网友B:
我也用老毛子固件做打印共享,感觉安装还好,就是有些打印机要发送驱动,找驱动和设置路由发送驱动麻烦点。我在隔壁某山有个帖子就是弄Padavan打印机共享,机型:HP10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NEWIFI mini,老毛子固件直接就支持打印机,就是不知道手机APP能不能支持打印。 ...

用原固件自带的打印,可以用Prnthand手动添加打印机,里面有驱动的型号就可以用。但是另外几种APP就没办法使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用老毛子固件做打印共享,感觉安装还好,就是有些打印机要发送驱动,找驱动和设置路由发送驱动麻烦点。 ...

如果只需要电脑端打印,老毛子固件自带的P910ND打印足够了的,但是如果要实现用Pritershare/趣打印/nokoprint手机打印,固件自带的打印就没办法支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原固件自带的打印,可以用Prnthand手动添加打印机,里面有驱动的型号就可以用。但是另外几种APP就没办 ...

谢谢讲解,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很受用

网友:
还是用玩客云安装插件好用 苹果安卓都能用 这个只能安卓使用 ip地址还会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