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海康威视硬盘录像机和摄像头怎么连线?

楼主(2023-08-25):
从来没有搞过复杂的摄像头,大家教教我怎么连线。

网友:
这不就是最普通的IPC、NVR,哪里复杂了。网线插上就行了。

网友:
是最简单的。

网友:
找根网线插上就行!

网友:
同时挂到一个交换机上,软件设置一下IP和存储就行了

网友:
会不会少个交换机? 1个头,不联网除外

网友:
孔子不知道,孟子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网友:
找个交换机,网线怼上去,分别供电,显示器接上去查找一下

网友A:
摄像头找个网线直接连到录像机

网友:
一两句说不明白的,找个懂的人帮你吧

网友:
快手或者抖音有答案

网友:
楼上都说了,这种线算少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找个网线直接连到录像机

请问有详细方法吗

网友:
就一个的话网线插上 多就 价格交换机 4口6口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有详细方法吗

找一根普通的网线,两边都带水晶头那种,一头插到录像机后边的网线接口,一头插到摄像头的网线接口,摄像头和录像机都接好电,接上显示器,在录像机系统里查看摄像头。老兄啊,如果这还看不懂的话,还是放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普通的网线,两边都带水晶头那种,一头插到录像机后边的网线接口,一头插到摄像头的网线接口,摄像 ...

幸亏一个摄像头,这要是几个头子,再改改IP,直接把坛主绕进去了,这个不会的话还真是最好现场找个人指导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普通的网线,两边都带水晶头那种,一头插到录像机后边的网线接口,一头插到摄像头的网线接口,摄像 ...

非常看得懂了,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一根普通的网线,两边都带水晶头那种,一头插到录像机后边的网线接口,一头插到摄像头的网线接口,摄像 ...

不过,我这个机器好像不是水晶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这个机器好像不是水晶头的

主要你那个图片里没有拍摄像头的接口

网友:
如果你的录相机是海康威视的,要接入图片所示的摄像头,可能需要设置协议类型,或者摄像头支持ONVIF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