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有没有办法禁止浏览器重定向?

楼主(2023-08-25):
一个很普通的下壁纸的网站,可能因为是国外地址,现在打开都被重定向到反诈网站,换DNS也一样。有没有办法让浏览器显示404之类的,而不是跳到那个反诈网站?

网友A:
是DNS解析问题吗?直接访问IP呢

网友:
就是DNS劫持了吧,host里直接指定IP

网友:
你用的是移动的宽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NS解析问题吗?直接访问IP呢

直接用IP访问也不正常,显示“Apache is functioning normally ”

网友:
用梯子试试

网友B:
局域网的路由器做了限制,你没有办法的哈。

网友:
核心交换机上的设置,你作为终端是没办法更改的,除非走V&P&N出国门,否则肯定受钳制,哪怕IP访问都无济于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局域网的路由器做了限制,你没有办法的哈。

正解!~ 放弃吧

网友:
都是为你好

网友C:
首先你应该考虑dns over https,和全程https。你这传输过程都能被修改数据,真的是服了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应该考虑dns over https,和全程https。你这传输过程都能被修改数据,真的是服了你 ...

dns over https纯粹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运营商直接把这种dns服务器都屏蔽了

网友:
这都是你上上上上端做的,你自己搞不了,估计用VPN连接到海外某个地方应该能行吧

网友:
简单得很,只要你用的是openwrt,在路由上开一个web服务器,所有要屏蔽的域名都转到这个web服务器,别说404,505都可以。当然如果你不要屏蔽,要正确的IP,更简单,你搞到正确的IP,强制解析到这个IP就行了。不过如上面所讲,IP也是可以挟持的,上游做个中间人服务,要挟持到什么地方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dns over https纯粹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运营商直接把这种dns服务器都屏蔽了

移动吧。电信没有屏蔽的。所以这时候就该换运营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