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修复点火器微动开关氧化接触不良

楼主(2023-08-25):
我的家用双头燃气灶其中一个因为经常煲粥溢出导致灶头里面生锈不能点火,找出以前买的点火器发现开关氧化接触不良使用不了。

拆开看到里面只有几个电子元件

把微动开关拆下用刀片刮去氧化的金属表面

微动开关固定金属片用热熔胶粘上成功修复

网友A:
其实wd40喷一下就解决了

网友B:
热熔胶固定估计用不住,时间长了会脱落,使用101之类的快干胶粘合微动四周固定点,效果会好一些。切记,快干胶不可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wd40喷一下就解决了

可惜我没有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熔胶固定估计用不住,时间长了会脱落,使用101之类的快干胶粘合微动四周固定点,效果会好一些。切记,快 ...

胶水我也有但是不喜欢闻到那种刺鼻气味所以极少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惜我没有呀!

不会吧,混数码的这玩意儿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水我也有但是不喜欢闻到那种刺鼻气味所以极少使用。

那种刺鼻气味有一定提示作用,这种快干胶粘合后如果没有干透,时间久了会雾化,在粘合物表面形成一种白雾膜。干透了,没有气味了,一般就不会形成那种白雾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混数码的这玩意儿没有??

以前有过一瓶貌似很少使用怕会腐蚀电路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过一瓶貌似很少使用怕会腐蚀电路板。

这玩意儿不会腐蚀吧? 我经常在各种开关上使用这玩意

网友C:
有微动已经是高级货了,更老的连微动都没有,弄两铁片自己按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微动已经是高级货了,更老的连微动都没有,弄两铁片自己按去吧

微动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有的很耐用也有的很容易坏。

网友D:
换个开关还能再战几年!

网友:
有4个焊点就能把微动开关固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开关还能再战几年!

本来打算更换的拆开发现是长柄微动网购要等几天还是修复先用着。

网友E:
从哪拆个来换一下不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哪拆个来换一下不更好

长柄微动比较少见普通微动倒是能找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其实wd40喷一下就解决了

WD是润滑的吧,能解决氧化吗

网友:
看看能不能顶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F:
WD是润滑的吧,能解决氧化吗

可以,这种微动开关沾点就恢复

网友:
还是更换一个新的好点。这个旧的可能用不了多久又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