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换个电池,不能启动了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3-08-25):
台式机换个电池,不能启动了是什么问题。

台式机不能保存BIOS配置,换个电池,重启不显示,什么都不响,NUM灯按了也没反应,

换电池的时候拔过显卡,又重新插了,还是不行。
把显卡金手指擦用橡皮擦过,重新插也没反应。

按开机键,风扇转动正常。
按重启键,重启也正常。

网友A:
断电,重置BIOS,换显示器。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置BIOS,换显示器。都试试。

去掉电池 短接电池触电 等了10分钟 重启还不行  显示器正常,上电显示器亮一下,电脑没信号进去  主板好像是X58 那种 没有集显,CPU也是那种E5的 没有集显的。

网友B:
主板蜂鸣器有没有提示音

网友:
内存金手指擦擦,显卡金手指擦擦,换内存,换显卡试试,换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蜂鸣器有没有提示音

没有声音 没有看到蜂鸣器 好像是那种X58的主板,不带集显的

网友:
那只能换显卡,换主板测试了、

网友:
没擦干净,继续擦,除尘,然后插拔几次插头。
很大可能只是松了。其次是没有做好防静电措施烧了而已。

网友:
立式机箱使用久了,大动作后常见故障。重现拔插一下CPU、内存会有惊喜。

网友C:
这是好事呀,正好给你一个换主机的理由。

网友:
这种情况多数是动了机内的内存,显卡等插接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好事呀,正好给你一个换主机的理由。

基本上都用笔记本 ,台式机给小孩看动画片的  没想到动下就挂了 ,50块 网上买了二手 主板和显卡  再不行 都换了。50块 网上买了二手 主板和显卡  再不行 都换了。50块 网上买了二手 主板和显卡  再不行 都换了。

网友:
重置下bios试试
如果有集显,拔掉独显试试

网友:
借个显卡试试,估计是显卡问题

网友:
重现拔插一下CPU、内存会有惊喜

网友:
看看不插显卡,利用主板自带的显示接口接上,看能否启动?

网友:
这种故障很常见,拿强力鼓风机先做机箱内除尘,再重新清理插拔内存基本都能好

网友:
我看是主板坏了

网友:
所有插板件都好好查查.bios跳线清零 看看跳线是否正确

网友:
先查电源看看。手没放电碰主板,主板会不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