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索尼的音箱设备遗留的小板子…

楼主(2023-08-25):
喇叭被人给拆了,主控板也被拆了…就剩下这一块小板子…感觉应该是D类方案的…就是怎么是TV输入搞不明白了…

网友:
这又有什么不难明白的?TV输入,就是电视机的音频信号输入。
这个应该是外接的扬声器系统。

网友:
这是什么?电视伴音输入?

网友:
只能拆件用了。用料也中规中矩,焊盘设计是0603和0805通用的

网友:
TV-IN就是插3.5耳机头的,线输入。就是一块D类功放板。。。

网友:
是功放板,看看能不能再利用一下。

网友:
这个小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
如何用上那

网友:
大法的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个pcb样式说明这机器有些年代了

网友:
TV in不会是视频 输入吧

网友:
做工很好,电视伴音输入,看看能不能改音频输入

网友:
当电视扬声器用?

网友A:
这种板子估计很难利用得上。。。

网友:
板子做工不 错,实在利用不上还能拆 件

网友:
一看到D类功放瞬间无兴趣了,音质差啊。

网友:
av端子输入

网友:
有个100V大索尼的苹果音响,拆出来看了下不会修,看来也只有拆喇叭玩了

网友:
TV IN应该就是音频输入,不妨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估计很难利用得上。。。

主要是现在越来越忙了,也越来越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