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QuickTionary扫描翻译笔维修一例

楼主(2023-08-25):
好久不用的扫描翻译笔,翻出来装上电池,屏幕亮了一下出现LOGO字符就熄灭了。再怎么折腾也没反应了。

拆开壳子用手机充电器的DC5V接电池仓(3节AAA)正负极后,量板子上元器件电压

量到20.00晶振两边压降是3.9v显然不对;示波器测其两脚也无方波,肯定是晶振不工作了。最好仅是受潮了

放置一晚上还是不行。就用旧电烙铁(头子氧化了,温度不高)抵住晶振外壳加热了一分钟。然后上电,字符出来了。

再量晶振两端电压,降到0.03v,说明就是受潮了

网友:
屏都漏液了。没什么用了。。

网友:
估计不好修了

网友:
难道进水了,或者是结露?

网友:
晶振密封的还会受潮吗?一般不是直接更换吗?

网友:
之前捡到个这玩意儿,看着挺精致不知干啥用的,屏幕有裂纹,其他的可能也不知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