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开不了机了,怎么排查?

楼主(2023-08-25):
华硕B85的主板,之前有时候也开不了,拔掉电源线再插能开,现在彻底开不了了。电源短接绿色黑色线风扇能转,拔掉硬盘显卡内存试了,开机也没反应,不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如果是的话,淘宝寄修靠谱不?还是闲鱼重新收一个

楼主:
如果重新买一个的话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替换法吧,不然真不好确定是哪的问题...

网友:
找个电源接上看看,电源短接绿色黑色线风扇能转电源不一定是好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替换法简单。万用表电源大法太麻烦,买块主板一百块,我都不想修

网友:
电源常5V不良,也会这症状

网友:
内存槽接触不良也会不开机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建议楼主更换主板
坏的还可以卖掉啊~

网友:
修的钱都够重新买一块了。。。正确的做法是坏的卖掉重新买一块

网友:
感觉像是电源出问题了

网友:
电源短接绿黑正常不代表上机正常。你这个症状像是电源PG-OK信号不正常。换一个电源试试。不行就换主板,二手也就是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替换法简单。万用表电源大法太麻烦,买块主板一百块,我都不想修

没有多余的电源啊,万用表倒是有,怎么测?

网友:
电脑故障都是用替换法查问题,只有一件件排查。看楼主描述,电源也许是好的,只接主板试试,如果没有连续的滴滴声说明主板有问题了。仔细看看主板上的电容有没有鼓包的,这是最喜欢坏的元件。然后再查其他。没动手能力的话建议换新的算了,寄修成本过高。

网友:
建议新买一台吧

网友:
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替换法逐步排查,前提是你有可替换的东西

网友:
有重要资料或重装系统影响使用的就修,否则的话换吧,一个板子也没多少钱

网友:
开不了机第一电源第二主板,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检查电源和主板接口,替换 一个电源检查或替换 一块主板检测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