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助)摄像机dv橡胶外盖老化断裂,用什么替换?

楼主(2023-08-25):
家里有个HYUNDAI-HDV-Z62 家用高清数码摄像机DV,屁股后边的SD卡盖子橡胶老化断裂了,橡胶本身也有破损,接口漏在外面很丑,在网上找不到配件,想过用什么东西替换,滴胶、石塑黏土、热熔胶?楼主手工小白,大家有没有建议?

网友:
要么就到某宝找一找,一般能找到,便宜。要么就让它空着。再说,现在谁还拿着DV倒处拍?这东西早淘汰了,拿出去不怕人笑话?

网友:
上面的都可以试试,可以用原部件脱模,再用上面提到的重做,想要硬的就用滴胶或AB胶,硬中带软用热熔胶,软的就用硅酮胶,坛子里之前有过一个重做车钥匙按键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去订做一个啊。

网友:
盖层保鲜膜,再用橡皮泥按实了,随用随按。

网友:
这个不好搞哦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双面胶粘上,用接口时再拉开。至少平时不会掉。

网友:
据说3D打印可以,但是大厂不接小单子,自己买打印机好像太奢侈,一个头两个大。

网友(2023-10-11):
相机摄像机的橡胶类小盖都容易老化脱落。最简单的办法是剪一好看的纸片放上,再用稍大点的透明胶纸粘上即可。反正这类插口不常用,用时揭开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