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上很多图片不能查看了,什么原因?

楼主(2023-08-25):
都是以前保存的照片,突然发现不能查看了,大家帮我看看怎么回事?
显示是内存不足,但其实内存是够的。win7 32位系统,4g内存,重启电脑没看其他程序也不能打开图片。

网友:
应该是文件坏了

网友:
多换几个看图软件试试呗。

网友:
win7通病,下个看图软件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此方法试一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3028572510003942&wfr=spider&for=pc

我这前就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
有时候我手机浏览器下载的图片,手机能看,复制到电脑,资源管理器看不到缩图,用系统自带的看图软件和isee都不能看,
我就右键点击图片,选择“编辑”,然后就能查看,再点击另保存就好了。
还是不能查看,就把图片拖放到谷歌浏览器,就能正常查看。在谷歌浏览器里复制图片,打开系统自带画图软件,粘贴,然后保存即可。

网友:
WIN7系统好像爱这样提示,WIN10系统没见过

网友:
换Imagine试试,这是系统的毛毛病,不是图片文件的问题

网友:
我就是用6楼的办法解决的,这个win10也有这个毛病

网友:
微软自带的照片查看很多都看不了。

网友:
换一个看图软件,我除了电脑自带的看图软件,其他都不喜欢,遇到这种情况就用画图打开。

网友:
安装一个看图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用看图软件啊,自带的是那个样

网友:
是软件无法请求内存,而不是你物理内存不足,还有就是照片的格式和位数是照片查看器无法打开的格式,你可以用画图打开。

网友:
赶紧找个硬盘复制出来,可能硬盘有坏道了。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糕

网友:
这是windows自带的图片预览软件有些图片识别不了的原因。
楼中有人提到了到acdsee是正确的。
稍后我发个AcdSee经典系列的下载贴。

网友:
ACDSee看图软件经典版全系列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0294-1-1.html

网友:
也可能是硬盘有坏道了,扫描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