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用网友一张图,漏保互感器线圈怎么只有几匝?

楼主(2023-08-25):
论坛网友拆了一个漏保,为什么这个漏保互感器线圈只有几匝?以前见到的都是上千匝?
网友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9942-1-1.html

网友A:
电磁式的漏保只需要几匝就够激发脱钩器了!

网友:
与设计时有关。

网友:
电流驱动的。

网友:
大电流所以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式的漏保只需要几匝就够激发脱钩器了!

感觉不太可能啊,电磁式也没有这么高的输出吧?

网友:
零序电流检测,放大后驱动脱扣。不需要很多匝

网友:
是有放大电路的, 一个电路板上带有小小可控硅以此来打开线圈使供电脱扣.

漏电检测应该二线进磁环, 二个电流大小有差别到一定值就会检测出来.

如果是多线圈的, 那是过流保护.

网友:
看着工艺好像不太好的样子,什么品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