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电视盒子烽火HG680-KB加装光纤或同轴输出

楼主(2023-08-25):
因为之前买的电视盒子芯片是晶晨S912,解码强,但是画质是硬伤.前几天在X宝捡了一个华为芯片的电视盒子.型号是:烽火HG680-KB.

昨晚收到后立即接上电视测试.结果系统菜单上显示:芯片是Hi3798MV310   ,内存: 2G,闪存 8G.配置还行,系统是安桌4.4.网上找新固件刷上,实际上系统还是4.4.仅是换界面.

还是找不到SPDIF输出的菜单,心里凉了,感觉翻车了,最后在HDMI菜单看到有解码或源码输出.觉得点有另类,可能是SPDIF相关,于是立即拆机看电路.

最后找不到相关的输出电路.看到有预留的TF卡孔和复位按键小孔.于是拿出示波器,一个个找,先测这个复位孔附近的电路,先排除是不是复位.结果测到空电阻端终于看到了SPDIF信号的波形,原来三

个焊盘就是预留的光纤头接口.怀着激动的心情焊上了100欧电阻.飞线接上莲花母座.接上解码器和电视,播放一首MV.HIFI级的声音出来了.

  因为网上资料只是说Hi3798MV310有SPDIF输出,但是网上没有任何关于烽火HG680-KB的SPDIF接口资料,因此,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在这里分享出来,给有需要的坛友加装同轴或光纤输出.

图片上已指出,需要补焊一个100欧左右的电阻,再接光纤头,图上已标示SPDIF数据输出脚,5V和地.接上就能使用,不需要设置菜单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上示波器,那个位置明显就是接光纤的。还有光纤信号直接改同轴不需要整形电路吗?网上卖的光纤转同轴转换器,里面至少串一个电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为什么要上示波器,那个位置明显就是接光纤的。还有光纤信号直接改同轴不需要整形电路吗?网上卖的光 ...

是不是明显接光纤,我不知道,外壳对应是一个牙签孔,很像是盒子的复位按键孔.

同轴输出保险一点是稍大的电容防短路,但是我的解码器输入是串有输入电容的,所以输出不需要了.

加上有效的整形电路当然是好事,但是我曾经从三万多功放上拆下同轴输出变压器和芯片复刻了整形电路,发现整形之后信号没有变得更好,只是辐度变大了,更容易3-5米长的传输.但我现在的同轴线才1米长,在解码器上测试波形.加整形后,声音波形失真度没明显区别,只能说是多个香炉多个鬼,没有实际效果,所以我认为没必要加了

我曾经测过好多个朋友加装了的同轴整形电路,基本上都是变差的,变好的极少,最后检修.原因大多数是芯片或变压器不合格,

要不要加整形,每个人都要看自身的使用环境.最好有仪器测,如果认为随便加上就有好效果.只能说是想多了,

个人认为,电子水平不足的,改光纤更容易得到好的效果.因为只要能买一个正品的光纤输出头就行了

网友:
同款盒子,谢谢分享

网友:
有啥用?音频都是压缩的

网友:
一直在用机顶盒SPDIF输出外接音频解码、HDMI外接百寸投影,用来观看XX好声音(据说现在不好了)、歌手等电视综艺节目,大画面、大音响,实为一大享受,跟普通看电视的感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楼主:
楼上的,我也是多年来一直在用机顶盒SPDIF输出外接音频解码+模拟功放+6.5寸箱,我的路由器中接有硬盘.很多4K MV,APE歌曲.盒子能直接打开播放.偶尔也下载看大电影之类的.低成本就有影院级效果.非一般享受

网友:
201-2也有,电阻跑板子后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叫同轴输出吧

网友(2023-11-07):
网上搜了一下,pcb反面好像没有焊盘,这个光纤接口应该是只有3个引脚的,不知道具体焊接座叫什么型号,而且不同的版本pcb差别挺大的,有的是1+8g,有的是2+8g,有的有预留光纤焊盘,有的又没有这个焊盘,有点乱。要是能找到合适的接口座,顺便把sd卡补上,那2+8g的配置,还是挺香的,用来播影音最合适了

网友(2024-03-16):
同轴输出吧

网友(2024-11-19):
材料哪里可以买,电阻必须上吗?准备买材料自己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