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OPPO-A93S更换显示屏总成

楼主(2023-08-25):
OPPO-A93S更换显示屏总成

朋友手机显示屏裂,TB购买总成,不贵1张

显示屏

显示屏

新显示屏

裂的屏幕

拆开

拆开

拆开

主板

更换

安装

测试

安装

安装

测试

后壳脱漆,新的不贵,20不到,购买更换

网友A:
开壳了,电池应该用针扎个小孔,以后电池就不会发涨了。

后果自负。

网友B:
这种程度的维修,如果是在官方售后,要花多少钱?

网友C:
换屏是个技术活,包括外面的维修店轻易也不敢单独换屏,一般都是换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壳了,电池应该用针扎个小孔,以后电池就不会发涨了。

电池正常,是外壳脱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度的维修,如果是在官方售后,要花多少钱?

不知道,怎么样也要翻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屏是个技术活,包括外面的维修店轻易也不敢单独换屏,一般都是换总成。 ...

没有设备,更换总成还会简单点

网友D:
这外壳应该把漆都铲掉,直接弄成个透明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程度的维修,如果是在官方售后,要花多少钱?

一般要1500至1800块。屏幕总成等零件有官方指导价,售后点也就赚个组装辛苦费,大头被品牌方拿走了。
所以大品牌很重视售后,连苹果都是直接抓,因为利润很高

网友:
又可以再战两年!

网友:
还以为后盖是碎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外壳应该把漆都铲掉,直接弄成个透明的。

有专门的框胶可以,没有弄完很难看

网友:
把后盖的漆都刮了,方便观察电池。

网友:
图真多,自己换总成还行

网友:
专业高手干的楼主手艺不错技术好

网友:
敢拆现在一体手机的都是高手,我只敢拆老诺基亚换电池。

网友:
这个某宝买100不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要1500至1800块。屏幕总成等零件有官方指导价,售后点也就赚个组装辛苦费,大头被品牌方拿走了。
所以 ...

大哥,这个就是OPPO线下机,新的也就千把块,你整个4位数,太离谱了

网友:
买的拆机屏吗,挖空位置看着像漏液

网友:
还换啥后壳啊,直接全铲掉,探索版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