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燃气灶的分火盘撬不下来

楼主(2023-08-25):
冷撬不行,热撬也不行。

卖配件的说可以配一个型号相同的盘,保证一致,于是下单买了。
准备等到了,手上拿着盘,看是什么结构,再用文玩手磨机慢慢切。
手上拿一个同规格的盘子,用金钢砂磨头慢慢剔总归是可以的吧!
卖家给了个示意图。

网友:
找一个扁的撬棒,侧面插入,然后敲击撬棒外侧就行的,你试试

网友:
灶台墙面要用锡箔纸贴才好做清洁

网友:
这是锈一起了吗

网友:
更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
估计是铁的,烧时间长了在生锈就拆不开了,铜的就不会。能用就凑合用,不能用了就换个新的

网友:
已经都烧蚀穿了,换一个吧。

网友:
如果用手持喷火器把外圈加热后再撬是不是好点。

网友:
说个糗事:之前我娃的同学的妈妈说她家的煤气灶不好打火,我老婆问我能不能修,我说没问题,用久了不就感温器脏了不灵敏了么,揣着砂纸就过去了,到了一看,想着先把火盖给拿下来好打磨些,徒手拿不下来,她老公找来一把起钉锤,我一用力,嗷吼,火盖连炉头的气管一起下来了,然后我就灰溜溜的回去了。

网友:
光撬是不行的。
这种铁的生锈后不容易撬下来,可以敲击这个分火盘边缘,在用一字起撬一下分火盘下面,反复操作,一般可以取下

网友:
有过相同遭遇。一使劲就把生锈的铁质零件给弄碎了。几次三番同一个地方出问题,才发现必须选购那种炉头直径很小的燃气灶。这种灶炉头在工作时炉头温度比较低,不容易氧化。

网友:
拉马才行,看火盘颜色和我一样,基本很紧的,也谈不上锈,就是很紧,

网友:
铁的就算了,暴力拆吧

网友:
这东西网上有专门的取出器。

网友:
烧热后要拆除的部分用冷水击

网友:
用拉马就会很快拆下来的。

网友:
看着有点年头了,放过它吧,换个新的吧

网友:
慢慢的敲击

网友:
就是锈了,日常的。

即使是铜制压火盖,也会遇到燃烧头锈蚀导致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