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福禄克17B,板号009功能正常,但各档位工作电流在2毫安左右,正常吗?

楼主(2023-08-25):
今天无意中测了下17B 009 的档位工作电流,发现比15B 板号 006 的大非常多。

交流档 2.1ma
直流档 1.68ma
毫伏档 1.67ma
电阻档 1.7ma
电容档 1.55ma
电流A档 2.12ma
电流MA档 2.12ma
电流UA档 2.12ma
温度档 2.16ma

15B 006 的才0.7ma,请有同款表的大佬帮测下,我这个正常吗?

网友:
测过,差不多
我测量那个,最低1.4ma这样,多了也有2ma多点

网友:
工作电流算正常的,189、289之类的,超级电容漏电了,整不好漏电流都有这么大。

网友:
2mA 正常水平吧,可以连续用两个月

网友:
正常的,整体已经是非常省电了

网友A:
警告所有福禄克15b,17b用户,不要用碱性电池,否则表大概率死得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警告所有福禄克15b,17b用户,不要用碱性电池,否则表大概率死得很惨

15B可能会,才0.7毫安,一对电池可以用很久。17B足足比15B功耗大了一倍,漏液的机率也小。要是能把17B多的芯片找其它型号替换,减小功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