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蓝牙4.0接收器

楼主(2023-08-25):
一直在用的蓝牙4.0接收器

突然罢工摆烂了,没办法只能拆开看看

打开外壳

芯片来个特写

背面晶振

来个全家幅

垃圾桶就是它的归宿,一路走好

网友:
挺不错,不是牛屎的

网友:
竟然不是牛屎,差评!!!

---------------------------

网友:
4.0也确实有点老了

网友:
csr还是不错的,可惜坏了。

网友:
csr蓝牙芯片用的很多啊

网友:
不知道什么器件坏了。

网友:
哟,挺复杂的,没拆开看过。

网友:
集成度很高

网友:
不是牛屎,USB插口金灿灿的

好评

网友:
不是机子自带的蓝牙效率好像差好多

网友A:
拿热风枪吹一下也许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网友:
背面晶振加焊一下可能会有惊喜

网友:
这个是发射器吧?

网友:
不知道这个放在电机上面可否链接蓝牙音响呢

网友:
再买一个5.0的蓝牙吧。反正也就1元多点。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544-1-1.html

网友:
老产品了,晶振坏了。哈哈。

网友:
没有尝试测试和修复吗?死马当作活马医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热风枪吹一下也许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还真有可能就是过热导致虚焊了,这种玩意用起来跟USB无线网卡一样,没多久就会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