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DIY 600G零陈水物联净水器,持续更新

楼主(2023-08-28):
因为家里装修新房,所以需要买净水器,看了很多型号,要不然太贵,要不然么有零陈水(PS:因为我要接入管线机)。无奈,研究研究自己DIY一个。因为原来有做过100G带桶净水器的经验,所以600G的就是水泵大了点而已。主要问题是采用哪种零陈水方案。目前我了解到的去除零陈水的方式有两种,1、使用小的蓄水桶冲洗RO膜,2、使用一个小的水泵和RO膜进行冲洗。总之就是在净水之后使用纯水冲洗RO膜,使RO膜里面的浓水排除,不会渗透进出水里面。我采用了小蓄水桶的方案,因为成本更低。

原理图如下,一开始准备做双出水的净水器,后来觉得UF基本用途不大,为了节约成本,减掉了UF的滤芯,采用单出水龙头。因前置有前置过滤,所以去掉了第一级PP滤芯。(PS:这张图中没有标注止逆阀,具体多少个止逆阀记不清了,等我回去看看)

电路部分未采用市面上的成本控制器,我自己设计了一块净水器主控板,电路板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主控板,核心采用了ESP32S,配置了一块0.96寸单色OLED屏。下层为电路控制板,未采用常用的继电器方案,我使用了MOS管进行电路控制。集成了4路电磁阀输出,1路水泵输出,3路继电器压力开关输入,1路流量传感器,2路TDS输入(带NTC校准)。两板采用了2.54标准接口连接。输入为24V。

使用嘉立创进行设计并打样,工程详情见链接(PS:等待审核中)

程序使用Arduino设计,可配置连接WIFI,网页界面查看净水器状态(没学过前端,界面丑,可自己优化)

最后上成品图,因为家里装了个增压泵,所以滤芯都直接固定在柜体上,有点乱。

暂时只有这么多图,后续有空会补细节图,或者有兴趣的可以交流交流,成本的话没有详细计算,大概在700-800左右的样子。

网友A:
自己设计打板做程序厉害了。
DIY 的最大缺点是外壳么有,很难做好防水防尘防虫。

网友B:
外壳才是DIY最大的天敌啊
3d打印一个

网友:
张大妈上看过同样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壳才是DIY最大的天敌啊
3d打印一个

没那么大的3D打印机,一开始准备钣金折弯做个的,后来懒得弄了,反正水槽下面八百年不打开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设计打板做程序厉害了。
DIY 的最大缺点是外壳么有,很难做好防水防尘防虫。 ...

没那么大的3D打印机,一开始准备钣金折弯做个的,后来懒得弄了,反正水槽下面八百年不打开一次

网友C:
零陈水是指没有废水产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零陈水是指没有废水产生吗?

不是,废水还是一样有,0陈水是指放出来的第一段水不会有TDS高的情况

网友D(2023-10-07):
家里有一个早期50g的ro净水机,净水、废水比是1:3,感觉太高了,就想改成现在1:1的,如何更改呢?需要改那些?我再淘宝问商家,商家建议不要改,改了会影响膜的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一个早期50g的ro净水机,净水、废水比是1:3,感觉太高了,就想改成现在1:1的,如何更改呢?需要改那 ...

可以改,确实影响膜寿命,你可以算算膜贵还是省下来的水费贵

网友:
先收藏,已被后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废水还是一样有,0陈水是指放出来的第一段水不会有TDS高的情况

根据我使用一段时间净水器,我个人认为没必要 追求零陈水。因为你不管你怎么弄,净水器只要长时间没有使用,比如十几个小时没用了。就要放一会儿,放个一两分钟。   然后你整天都用的话,就不必这么搞。  而且实际上喝水的话也是接水喝的。接到壶里面倒着喝。我的系统是没有桶子的。

网友:
收藏学习,最近也想换个净水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家里有一个早期50g的ro净水机,净水、废水比是1:3,感觉太高了,就想改成现在1:1的,如何更改呢?需要改那 ...

你这个就是说三分之二的水都浪费了
俺的的是4:1

楼主:
有,但是必须保证硬件线路连接一致

网友:
大咖  控制板有没有多余的

网友(2023-11-17):
引用 网友E:
根据我使用一段时间净水器,我个人认为没必要 追求零陈水。因为你不管你怎么弄,净水器只要长时间没有使 ...

追求零陈水不一定必要,但零陈水让RO膜浸泡在纯水中,使RO寿命提高还是不错的,再者再怎么频繁使用,始终是要过夜的,每天要记住第一次放一会终归是个麻烦。

网友:
屏幕可以大一点,这样比较好些,最好不用特地凑过去看,也可以把更多信息一屏显示出来。有蜂鸣器吗?可以加个蜂鸣器提醒,再预留些接口用来扩展功能,比如把压力检测也加进去,就是不知传感器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