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用py32f002a做的这个内阻仪有没有办法简化?

楼主(2023-08-25):
坛友的这个内阻仪看上去不错,感觉精度可以,想做一个但是一看密密麻麻一大堆元件就头大了。。。小白看不懂电路不知道这些元件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能用更简单的电路去代替实现同样的效果呢? @yjmwxwx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05222-1-1.html

楼主:
比如这个数码管电路,用了两个很多脚的芯片,能不能一个芯片就可以代替呢?或者如果不用数码管,用POS机里面那种液晶屏,那这两个芯片可不可以省去呢?

楼主:
再比如这个电源部分,除了给锂电池充电,其他部分起什么作用呢?可不可以省去呢?

网友:
还是买1035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数码管电路,用了两个很多脚的芯片,能不能一个芯片就可以代替呢?或者如果不用数码管,用POS机里 ...

显示部分肯定可以换掉的,改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这个数码管电路,用了两个很多脚的芯片,能不能一个芯片就可以代替呢?或者如果不用数码管,用POS机里 ...

板子上驱动数码管显示板的是SPI接口,可以驱动POS机那种液晶,我这只有比较大的那种COG12864,主控是ST7567,和POS机里面的屏幕驱动程序应该一样。

换液晶需要移植下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比如这个电源部分,除了给锂电池充电,其他部分起什么作用呢?可不可以省去呢?
...

电源部分上面是给充电的,下面DW01是锂电池保护。

给单片机供电的

RC滤波后给运放供电的

单电源供电采集正弦波需要抬高到3.3v一半,这个可以砍成隔直电容后面直接两个电阻分压

别的论坛网友给提的意见档位切换部分可以砍成下面这样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砍掉,只是没做过不知道做出来效果怎么样,个人搞DIY搞着搞着电路就复杂了,不像成品一个电阻一个电容都要算计,砍成一个运放一个单片机做出来应该效果差不多。

网友A:
这是要出新版本了?那我先不打样了

网友B:
感觉砍不砍没什么,就是焊接麻烦点,有个网友焊了个就是因为焊接问题不能正常运行,费了一晚上时间和他交流才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不过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好玩啊,太容易做到可以玩的东西就少了吧,想实用成品卖的也不贵,看河北网友做的显示4位内阻4位电压的也才卖50元,自己做明显不如买个划算。
别看我做这个电路麻烦其实成本并不高,1个单片机+3个运放加起来也就1元,砍了也省不多少钱,其实应该调整下放大倍数,显示9999字比较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出新版本了?那我先不打样了

没要出新版本,这个版本可以写个COG12864程序,自己画个小板焊液晶,飞线到单片机SPI口就可以了。 只是感觉数码管比较通用到处都能买到就用了数码管。最近正在学小日本的瑞萨单片机,想参加立创活动薅羊毛,打算把这个移植到瑞萨单片机上,写DTC部分程序卡了好几天了就是驱动不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要出新版本,这个版本可以写个COG12864程序,自己画个小板焊液晶,飞线到单片机SPI口就可以了。 只是感 ...

已拼板了,单片机数码管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砍不砍没什么,就是焊接麻烦点,有个网友焊了个就是因为焊接问题不能正常运行,费了一晚上时间和他交流 ...

简化不是想省钱,是元件太多太复杂焊起来太麻烦就没有做的动力了,做起来容易才是主要目的,不然很多人一看电路板那么复杂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拼板了,单片机数码管都买了

这版本其实就行,我感觉比上版1602液晶的那个要稳,那个对着电路版吹口气读数都变好几十,等制作过程遇到什么问题可以上论坛来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简化不是想省钱,是元件太多太复杂焊起来太麻烦就没有做的动力了,做起来容易才是主要目的,不然很多人一 ...

确实焊接起来太麻烦了,我自己也就焊了一个。。 这个简化起来也麻烦的,光这个电路板我就画了一天。。感觉还有就是单片机要烧写程序比较麻烦很多人不会。

个人搞DIY总是不知不觉加了很多元器件,我模拟电路也是个新手,不知道简化了会是什么效果,只能通过试验来验证。

我最开始搞这个还是飞线焊的呢,焊电路板比飞线容易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版本其实就行,我感觉比上版1602液晶的那个要稳,那个对着电路版吹口气读数都变好几十,等制作过程遇到 ...

之前差点要做你之前那个版本,好像是正负压供电的,那个看着复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差点要做你之前那个版本,好像是正负压供电的,那个看着复杂。

那个是网友给我提供了个黄颜色外壳内阻仪的电路,我改了改但是人家电源是+-4V,我的是+-5V导致耗电很大,大概两三百毫安,虽然显示位数多单片机也更好但是感觉还不如这便宜单片机做的稳定,这个耗电也低才三十多毫安。

网友:
简化看你怎么理解……以数码管为例,需求是是显示,实现可以是静态扫描、串转并、专用驱动芯片(如TM1650,I2C接口,连限流电阻都不用),只要你的配套(改板、改代码能力)能跟上就行

网友:
这电路的模拟部分基本不用改, 即使改, 少的元件有限. 因为是PWM输出,所以用一串滤波, 只检测交流电压,所以用了恒流源.
可以改的大概是三个运放组成的仪表放大器,可以换真的仪表放大器,但一是能省元件有限,二是成本问题.
至于显示,这种比较省电,就LCD背光基本15~20mA左右. 如果要改,程序要改.
唯一可以省掉的大概是:充电/电池保护部分.倒是可以省,你可以用带保护的锂电,并且,可以在外面充电...这部分你可以不焊.
如果整个电路30mA, 最大的就是恒流部分20m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是网友给我提供了个黄颜色外壳内阻仪的电路,我改了改但是人家电源是+-4V,我的是+-5V导致耗电很大, ...

这个内阻仪的电路跟LCR电桥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吗?我看了一个俄罗斯人的电桥电路,它的模拟部分并不比你的复杂多少,看作者对原理的说明,貌似跟你这个的原理也很相似,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这个电路也可以作为LCR来使用呢?如果可以兼具电桥的功能,那么这个复杂度也是可以接受的了,只需要把屏幕改成液晶就可以了,如果单片机性能不够,可以换更强的比如air32f103之类的,总之如果改动不大但是功能可以更多更强那就值得考虑:
https://radiokot.ru/circuit/digital/measure/119/

pdf电路图: https://rlc-meter-balmer.googlecode.com/hg/circuit/analog3.pdf

这是作者对电路的解释(谷哥翻译):
模拟部分是根据 RLC 仪表的经典配方构建的。来自 DAC 的信号进入 GENERATOR 引脚。之后,R2 C2 300 kHz 或 R2 C7 3 kHz 上有一个低通滤波器。作为“固态继电器”,我们使用 SN74LVC1G3157DBVR。IC1是普通中继器,用于放大信号。开尔文探针连接至连接器 X1。根据经典方案,IC2/IC3 上构建了 I/V 转换器。IC4/IC5 - KU=3.74 的仪表放大器。接下来是隔离电容器 C10、C14。紧随其后的仪表放大器和耦合电容器的小增益可以让您通过探头 X1-2、X1-3 之间的小恒定电压来解决问题(在我的情况下,完全是理论上的)。即使我们假设差异将达到 1 mV(实际上更小),那么这个 1 mV 也只会增加到 3。74次不会对电路的稳定性产生影响。接下来是电阻器 R1 C15 和 R3 C13 上的低通滤波器。这些低通滤波器已经根据实验结果引入,因为没有它们,在最大增益下,电路只能接收中波范围内的无线电台。接下来是 U$2、U$4、从 1x 到 32x 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因此,总路径增益在 3.74 到 119 之间变化 - 这足以覆盖 1 mΩ 到 100 MΩ 的电阻范围。U$4 - 具有 1x 至 32x 可编程增益的放大器。因此,总路径增益在 3.74 到 119 之间变化 - 这足以覆盖 1 mΩ 到 100 MΩ 的电阻范围。U$4 - 具有 1x 至 32x 可编程增益的放大器。因此,总路径增益在 3.74 到 119 之间变化 - 这足以覆盖 1 mΩ 到 100 MΩ 的电阻范围。
在IC6、IC7上——组织“虚拟地”。为了避免通道之间的信号穿透,以及从末级到初始级的信号穿透,需要相当复杂的设计。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很多,例如,I/V转换器中IC3的正输入即使有10μV的穿透,也会极大地影响高电阻和小电容的测量。在 IC6 上每个“虚拟区域”的输出端,IC7 代表“缓冲网络”。特殊系统可抑制因负载不稳定而产生的振动。这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对于 PGA U$2、U$4 来说。事实上,MCP6S21 在反馈系统中具有相当低的电阻(大约 5 kOhm),这使得该放大器在高频下具有相当准确的增益,
所有电阻的精度均为 1%。它很可能适用于 5% 的电阻,但我还没有测试过。因为我买了一包1%的电阻并用它。顺便说一下,使用 1% 的电阻器,您可以在 100 Hz-5 kHz 频率下立即获得约 1% 的测量精度。在较高频率下,探头校准是必不可少的。

数字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内阻仪的电路跟LCR电桥的电路有什么区别吗?我看了一个俄罗斯人的电桥电路,它的模拟部分并不比你的 ...

俄罗斯这个电路图是自动平衡桥法,我做的是恒流法,我这电路要比他那个简单的多,我这个ADC只测一路就行了,他那个测两路两个仪表放大器两个PGA,成本直接起飞。 电桥测量频率多测量范围宽,我做这个主要针对低阻测量测量范围很窄而且只有一个频率不适合到LCR表用。做LCR表那直接去做QPLCR不就行了,他那个小巧好看成本也不高。